硬改路由BL845R和TP842N

楼主(2019-01-15):
手里有两个闲置的路由必联845r和tp842n处理器分别为mt7620n和qca9533
虽然都是垃圾路由,一天不折腾手痒痒,趁着休息时间想硬改为64m内存+16m闪存。
简单说下改造的经过,先改的tp842n,风枪拆下内存,再拖焊内存,手里一共4个内存颗粒都换了一遍
灯全亮,可是我焊的内存没问题啊,反反复复焊了好多次,最后太累了放弃!
接下来改的必联的路由器,这个7620n固件多想刷个华硕固件玩玩,
还是风枪拆掉内存,换上64m的内存,通电后所有的灯都亮了,然后又灭了,只剩下一颗电源灯亮,
心想内存应该成了,换闪存,把原闪存用编辑器备份,换上16m的新闪存,写入breed,再焊到主板上,通电,网线插入电脑,

问题来了,电脑无法获取IP,breed控制台也进不去,路由器上只亮电源灯和网线接口灯,以为闪存没焊好,又重新焊闪存,加焊内存
反反复复焊了几次还不行,也仔细检查多次,也没发现虚焊,连锡的情况,内存和闪存颗粒也换了几个,排除内存坏的可能
因没想发帖求助,没有中间过程的图片,只有最后焊完的图片,大家帮看看,

上面的这几个是tp842n
下面的是必联845r,大家帮着看看

楼主(2019-07-12):
本来都扔了不想弄了,不过做事也需要有始有终把,
改了内存和闪存,加了散热片,又取了一路9v电源转5v,加装usb接口,速度可以跑满11-12m/s
好了估计以后再也不折腾低端路由了,主要是没精力,也不值,这个碧莲的路由算是硬改路由的纪念吧

网友A(2019-01-16):
感觉如果不是连锡,就是焊渣没清干净,比如碳化的松香,建议用酒精多泡泡,最好有个超声波牙刷刷刷。

网友B:
换回原内存怎么样?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如果不是连锡,就是焊渣没清干净,比如碳化的松香,建议用酒精多泡泡,最好有个超声波牙刷刷刷。 ...

焊盘用酒精清理过,反反复复的我焊了不少于5次,现在10分钟可以焊好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回原内存怎么样?试一下

成功进过一次系统,再拆掉换新闪存就不行了,在换旧的还不行,闪存一共八个脚,我确信焊的没问题,搞了两个晚上,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样,看起来没问题,但就是开不了机。
修修补补,多焊几次就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内存没焊好,存在虚焊,一般是芯片四角的引脚最容易虚焊!再就是内存确定是好的吗,会不会在焊的过程中搞坏了!

网友C:
内存15、16脚之间是不是连锡了?在W字母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15、16脚之间是不是连锡了?在W字母下面的

回家我仔细再查查

网友:
能帮看看bl845的复位键走线么

网友:
楼主,我在论坛卖过好几个这样的路由,我说下我的感觉吧,因为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然后最后的猜测结论是,老路由请选择上333的ctp内存,新一点的请选择400的etr,dtp比较尴尬与不少路由存在兼容性

网友D:
C9电容旁边的内存针脚明显连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9电容旁边的内存针脚明显连锡了啊

那个不是连锡,是焊锡膏没洗干净,反光了

网友E(2019-07-07):
内存没有焊好,请拿放大镜一个脚一个脚检查!

网友F:
你是什么电烙铁?我2台TP也是换内存后都完蛋了,后来分析电烙铁带电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什么电烙铁?我2台TP也是换内存后都完蛋了,后来分析电烙铁带电原因

东西扔那几个月,后来无意间找到了原因,闪存坏了。。。。。。新的闪存和旧的闪存都有问题,放到编程器上能识别也能写入固件,但是验证后文件MD5变了。。。。。换了个闪存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没有焊好,请拿放大镜一个脚一个脚检查!

闪存坏了,内存焊的没问题,固件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
我也遇上过,闪存兼容性问题,换flash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根本都不对!全没仔细看,你看qca9533的那个板子ram左侧r174,c56,r181,r172那位置上的电容电阻哪个还有?换ram最大的敌人就是仔细,每次操作真的很难避免吹跑电容电阻,最好拆之前照相记录电容电阻位置!有必要准备备板做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