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猫魔盒指示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9-01-16):
(图片)

网友:
我家那个天猫魔盒,无缘无故,进不了系统了,卡在开机画面,也不会刷机。倒是n1刷机成功了,魔盒好用

网友:
led坏的还真不多~

网友:
确实奇葩故障,恭喜修复。
没子弹啦,还在路上飞呀飞

网友:
检查岀led坏了恭喜修复

网友:
楼主动手能真强,佩服,祝贺楼主顺利修复

网友:
额。。。。LED都有坏了的,这个确实少见

网友:
这个盒子我家里好几个了。

网友:
主芯片呢?也没见到......

网友:
这个思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不可以二个不同色发光二极共负极一起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二个不同色发光二极共负极一起装上?

没必要,测试过,正常工作双灯工作发蓝光,遥控关机后均不发光,改双灯意义不大

网友:
万用表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