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第一次用热风枪,第一次在新家发贴,第一次给小米移动电源换输入USB口。

楼主(2019-01-16):
小米4节版10400据说有几个通病,一个是输入micro口的舌头容易烂,导致充电接触不良。终于有空,试着处理一下。
先稍稍吹热一下这面板,然后就拆吧

然后是四颗螺丝

然后用点力,拍出来
是的,LG电池

另一个通病之前已处理过,输出正负极断脚

找到一个京瓷手机,看中上面的microUSB口了,好像这手机已经退出中国了
先吹下usb口,就当练手,毕竟第一次用热风枪

吹啊吹,让这风吹,吹下来了,黑色的舌头,小米是白色的

小米不拆电池,带电操作,所以先上高温胶布,又一层纸胶带,然后铝箔,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吹下来了

看一看,舌头有点烂了

两个对比下,发现蛮多固定点的

然后吹好的那个上去,经常看那些高手说快好的时候零件会自动回位一下,还真的有发现,再吹一下就不吹了

好了,又可以愉快的充电了。
话说,用手机发贴真累!

网友A:
带电操作有点冒险,不过这货电芯主要输出虽然有保险电阻,但检测电路是直连的,无法完全断电

网友:
恭喜成功挽救充電寶一條小命

网友:
恭喜有得用了。电池还是先断电好些。

网友B:
恭喜修复,技术不错,不用风枪几乎不可能搞定呀

网友C:
还没用过热风枪,意思全部都是用吹下来吹上去的,没上电烙铁

网友D:
能不能看看风枪与温度参数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好手艺

网友:
没有热风枪,我用吸锡器加烙铁一样可以换

网友:
啥时我也要入手一把热风枪

网友:
话说这个接口确实容易坏,我的哈曼卡顿蓝牙音箱也是这个口坏了,铁皮开口,插不紧

网友E:
你的热风枪多少钱,什么型号,用什么风嘴,多少温度,吹多久

网友:
一直想要个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操作有点冒险,不过这货电芯主要输出虽然有保险电阻,但检测电路是直连的,无法完全断电 ...

主要是我自己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修复,技术不错,不用风枪几乎不可能搞定呀

旁边好多小元件,不用风枪会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用过热风枪,意思全部都是用吹下来吹上去的,没上电烙铁

是的,只用了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看看风枪与温度参数

风枪借的,温度设计350度,风速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热风枪多少钱,什么型号,用什么风嘴,多少温度,吹多久

风枪借别人的,用350度,较低风速,一直吹到能动,还真没去计时。

网友:
看来风枪还是比电烙铁方便多了。

网友:
现在都是贴片的板子多用热风枪方便,不过焊上去我喜欢用烙铁,拆的时候用热风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