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白请教,这种最垃圾的强光手电怎么把三挡调成一档

楼主(2019-01-16):
某宝上买的十几块包邮的强光手电,三档强-弱-闪,每次打开都要循环一遍。请教各位高手,怎么修改一下才能调成只有一档,或者每次打开自动恢复成强光档?
看起来板子上就几个元件,一个三极管(或许就是芯片?),一颗电容,四颗电阻。电容旁边还有一个空白位?

网友A:
抢沙发   期待大神来解答

网友:
这个值得等等看,

网友B:
好像说把那个三极管状的短接就是最强光档,旧版论坛有资料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抢沙发   期待大神来解答

没有控制部分啊,这面看到的都是供电。

三极管是升压,电阻是灯珠的限流,只有这些的话,应该没有功能的。
楼上提醒我了,如果就怎么点电路,那个三极管就是控制,三极管两脚的一边,搭锡即可实现纯强光。。

芯片本身可能是CX2859,自身带输出的MCU,所以程序上不能改。 只能把输入输出短掉,让其不参与控制。

网友C:
把那个三极管旁边的电容并联个电阻或者用铅笔涂。

网友D:
这个问题提得好,爆闪没有用。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三极管旁边的电容并联个电阻或者用铅笔涂。

他说不是延时,所以电容是做不到的,电容在控制系统中只能做到延时,当电容放空,循环就重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提得好,爆闪没有用。拆开研究一下。

我怀疑做不到只去掉爆闪,这可能是个功能一体片。    以前我们玩的时候就是把它短掉,这样只剩强光。

因为这个是电阻限流的灯板,那四个电阻就是限流的,只要电阻在,直连电池就是强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做不到只去掉爆闪,这可能是个功能一体片。    以前我们玩的时候就是把它短掉,这样只剩强光。

因 ...

只剩强光也行啊。省得老按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说把那个三极管状的短接就是最强光档,旧版论坛有资料来着

多谢提醒,是的这种短接芯片两脚那边,就是电池直驱。电阻限流强光状态。

短接后就是电池正--灯珠--四电阻限流--开关--电池负

原设计是电池正--灯珠-四电阻限流--芯片--开关--电池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剩强光也行啊。省得老按开关。

那简单,就是把那个三极管样子的,两脚那边用焊锡直接搭锡短掉。

那个片子是两脚那边输入输出,单脚那边是地,搭锡以后就脱离控制了,成了只有电阻限流的单档纯强光手电。

网友F:
我也很想去掉讨厌的闪光,三档也就算了,还有五档的,太麻烦了!

网友G:
我电筒有老板的ak47的驱动板,怎么改成单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电筒有老板的ak47的驱动板,怎么改成单高亮?

AK47我记得是有星的吧,把星型和旁边的地线接起来就是选项。   小直就有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想去掉讨厌的闪光,三档也就算了,还有五档的,太麻烦了!

短时间带记忆也还好,三档亮度两档闪光,断电4-5秒重置,      楼主这个貌似不会重置。

网友:
去掉某一程序比较难,但是要关灯后再开是强光档容易。上面有朋友说了,在电容上用铅笔画几下,或焊个105上去。当然,这个电阻太小了会影响换档,太大了关灯后好久才能回强光档。

网友:
这个GY02不是普通的三极管,而是手电专用的LED驱动芯片。

网友:
单档好办(两档没办法),按下面任意一条改就能实现只有强光
1. 直接短路SOT23单脚和双脚侧左边那个脚
2. 或者贴片电容边上焊盘短路也可以
当然最好还是加7135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时间带记忆也还好,三档亮度两档闪光,断电4-5秒重置,      楼主这个貌似不会重置。 ...

有你说这种功能的?好像的我手电都没这种功能的,

现在用得少了,一般场合用手机更方便,谁会没事带个手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