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麦科信Micsig TO1102平板示波器拆箱与测试应用

楼主(2019-01-16):
哈哈,有两个玩具小示波器了,但是总觉得测量范围小,精度低,稳定性差,这是其中一个好些的

看qrut同学的麦科信示波器介绍的不错,也想买一个,可是真的太贵了,他是土豪,不差钱,我只能等双11买最低配置的了,那时有个更低的型号,就是存储深度是2.8M的。现在忘了多少钱了,大概是1400左右,这个1102是存储28M的,可能当时是1900左右,其他参数都一样。当时想买那个更低配的,可是到了双11,那个型号就下架了,最低配置就是这个1102了,只能买它了,当时是满300减30,反正大概花了1600-1700元吧,还捎带凑单算基本免费得到了卡尺、手钻、台钳三样工具,这个示波器商家还给30元红包!所以算最后我也不知道价格了。

同样性能的示波器应该有比这个便宜的,但一般都像个老式大录音机的样子。之所以买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比较便携些,可是我这个没内置电池,便携性大大降低了,这段时间一直抽空摸索使用,所以现在才发帖。

下面先拆箱看看,这是外包装,其实在它外边还有一个箱子,这个算是棺,那个算是椁,我现在就给大家升棺发财,摸摸金吧!

型号,生产日期,重量

箱子正面

Micsig TO1102

Micsig TO1102

开棺,这是陪葬,这小盒子就叫所谓的耳室吧
大概是说明书、贴膜、电源适配器、探头,总之杂物都在这里

Micsig TO1102

Micsig TO1102

这是墓主人,两边都有白色陀罗经被包裹护持!

看看墓主人样子,栩栩如生啊,不像西周的,像上周的

Micsig TO1102

Micsig TO1102

千年老粽子,还能站起来啊

我先考个古,这是2通道的,我也想买4通道的,买不起啊
输入是1M欧姆,14pf,记住了,参详一下昨天qrut专家讲课内容
这个aux输出是干什么的?

Micsig TO1102

Micsig TO1102

看看侧面,有个电源开关,通电能亮起

拉出口含,看看嘴里有牙没牙,哈哈
一堆接口,现在也没都搞明白,我就是不求甚解
记住我的这句名言:
科学、严谨与我无关!

这个算是保护边框把,我原来以为拆了它可以安装贴膜呢,可是拆了,前面
的保护框还是拆不下来,算了,别拆坏了,不给墓主人贴面膜了

这是示波器各部分简介

这是装箱清单,一共就这些东西

下面看看小配件

一堆

先给墓主人戴个帽子,颜色不错,就是没绿色的

这是探头,也没写参数,也没看到1X、10X选择开关啊?
怎么回事?

倒是有电容微调螺丝

看着做工还可以啊,不会是没1X档吧

探头这边,现在觉得这个挂钩很好用,比鳄鱼夹好用

这是个螺丝刀和其他东西,没了解有什么用,为什么用什么无感螺丝刀,
什么原理?哈哈,外行,不懂的太多

这是电源适配器

接口,像是5.1-3.5?什么来着,又忘了

台达的,12v,5A多,现在我也没弄清墓主人的饭量,
能吃几碗干饭(功率),估计也不是固定值,12v,2A够不够?

中场休息,诸位看官,不要走开,楼下更加精彩

楼主:
哈哈,下面就开机看看,简单熟悉一下,顺便测试下垂直精度

这是官方的参数截图,便于大家了解与比较

我这个没电池,还是资金问题,只能用电源适配器

这是首页,开机画面什么的都不发了,这货屏幕反光很强,
角度不对就把自己拍进去了,所以只能这个视角

出厂时英文的,我会六七国英语也看不懂,改成中文

菜单变了,澳洲鲍鱼4只,没有,啥都没有,这么的,你赠送一个菜呗

好,赠个关于设备吧,这楼主一个菜没点,还赠送,也太抠了!
附加功能自然没钱买

先接上示波器自带信号源,试试,故意把时基调大,显示一个黄道
黄道吉日啊,显示1khz,200mv,这说明探头是按十分之一衰减的
信号幅度实际是2v

调到正常时基范围,可见是1khz方波,
这里有个问题,100M示波器为什么也搞这么低的自带信号呢,
起码搞个1Mhz的才对吧?专家们来说说

这个蓝色通道空置,垂直是1mv,看来厂家说的底噪小于1mv,还真的差不多

这是测量参数选择菜单,选中的参数显示在测量界面上

这是内置频率计,以前问了,这个内置频率计测量精度更高

这个是测量线功能,我没怎么用过

看看蓝色通道如何,两通道测量偏差不大

这是手碰探头时的波形,市电频率是50hz吗

这是通道的耦合方式菜单,功能不少,用处不小,这个我觉得很实用

在这个菜单,我把探针增益改成10X了,这下显示与实际电压一致了
都是2v

这是两通道数学运算菜单和总线菜单,总线搞不懂,实际也没有购买

还是拿这个ref195电压基准,测下示波器的垂直精度,
虽然昨天看了讲座,觉得这个垂直精度真的不好保证,但是还是精确点好
我去,5mv,显示4mv,误差好大啊,我真是欲哭无泪了

500mv显示476mv,这个应该看什么呢,是平均值不

5v显示4.6v,我真的想砸了这货
当时我不懂以为是示波器输入内阻1M,较小引起的呢
听了讲座,知道不是这个原因

注意这里,上面我是用黄色通道测的,选了低通选项
这个误差可能是这里引起的
选了带宽,通道下面就显示相应的标志,这里是L30K
就是低通30k,什么都不选,显示全字

蓝色通道什么都没选,测量5v,显示5.11v,这还差不多
但是有波纹了,选低通就没波纹

500mv,显示平均值500mv

50mv,显示53mv,波纹明显,形成原因没深入研究

用50mv档位测试50mv电压,显示比较准些,显示50.2mv

这里只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和测试,具体细节以后有空再研究吧
注意厂家介绍只写了直流增益精度2%,这个精度本来就不高,
可想而知,它的交流信号增益精度了,这个精度值应该很不好确定。
我觉得很难保证整个频率范围的一致性

楼主:
这楼主要看看示波器的时基测量精度

正好把以前做的32.768khz分频信号源拿来试试

就是这货

32.768的晶振输出,这好像是cd4060的输出,不是晶振直接输出,
经过整形的吧,我现在也含糊了,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了

这是通过cd4013二分频后的输出,应该是16.384khz
差点不多吧,波形倒是不错

512hz,这是cd4060的分频

1024hz

256hz

2048hz
总的说来低频端的显示波形还不错,看看高频段如何

为了进一步测试带宽,做了一个100Mhz的有源晶振信号
不知道为什么示波器自带频率计显示不正确
下面的通道参数显示倒是很准

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估计不是正弦波也变正弦波了
频率计显示还是不对

这个差距小些
证明这个示波器能测量100Mhz的频率,至于显示波形是否与实际波形一致
这个就没法说了,没有很标准的100Mhz的方波信号源啊
100Mhz已经到了这个示波器的测量极限了,其实应该还能测的频率更高一点
估计200Mhz也行,但是那时的波形还原度就不好保证了,显示结果你敢相信吗!

为了测试这个示波器,还做了一个32.768Mhz的分频信号源,
可是效果不太理想,还在改进中,具体细节不在这个帖子里谈论
篇幅太大了,这都忙一个上午了

就是这个,大致可以从32.768Mhz分到几hz的样子,范围倒是很大的

这是32.768Mhz,M我就随便大小写了,明白就行,
显示32.77,这回频率计倒是和下面参数一致

这是它二分频出的16.384Mhz信号
显示16.385,只是这波形,丘陵起伏,波涛汹涌啊
我觉得是信号间干扰所致,电路设计布线问题等等吧,专家看看怎么解决

4分频,8.192Mhz,显示8.1925

4.096Mhz,还是这个问题,波形过冲,显示频率还可以

4.096M信号经过20M滤波后的效果,整形后似乎好看些,但是上升,下降沿变缓了,
这是必然的,频率倒是没什么误差

2.048Mhz,继承下来的误差,传递的倒是还精确,上边25这里边13了,也被分频了

信号低电压供电情况似乎好些,这是4.096Mhz,波形看着平些了

这是16.384Mhz,也比上面高电压供电看着舒服些,
但是升降沿变缓了,因为分频器元件低电压时信号延迟更大

还是没做出理想的方波,只能这样了,没成品信号发生器

总结一下,示波器不管低档,还是高档,测频率的精准度还都是可以的
这个不算重要指标了,好坏需要看别的指标

楼主:
这段时间断续做的一些小测试的简单介绍
示波器买来就是玩的,只是插电源不太方便,只是偶尔使用一下
测试都很潦草,具体有意义的以后再详细做

这是逐渐衰减的震荡波形电路,专业名字忘了
哦,好像叫振铃

它是这样的波形,以前用小玩具示波器也测过的

拉伸看看

这是小示波器与1102输出信号互测

测小示波器输出

小示波器输出是3.3v,频率也是1khz,输出波形精度也很好嘛!

小示波器测1102输出,小家伙精度也行啊,输出是2v的,显示误差不大

这是8038多波形发生器

输出的三角波,这个精度还行

正弦波,这个波形我感觉失真度不小,这个信号发生器比较垃圾,大家不要购买制作了

方波可能是受30K低通影响,出现变形了,不然也不至于这么不堪吧

升压板的输出噪声

是这样的吗?

这个频率捉摸不定,随便看看,以后再仔细研究一下

哈哈,有了这个工具,真的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钱也算没白花!

楼主:
最后看看文氏桥电路的波形,以及李沙育图功能和通道间数学运算
文氏桥正弦波振荡电路,这是没调节好,失真的状态波形

这是调好的波形,感觉比8038输出的正弦波精度好

这是文氏桥+正弦波移相电路,这时双通道就有用武之地了
可方便看到两个波形的关系,所以有钱还是买通道多的!

两个波形的频率和幅度是一样的,就是相位不一样

这个示波器有李沙育图功能,看看,这是失真时的李沙育图,这个椭圆也是失真的

这是波形完美时的,注意菜单上那个反向拨动钮
好像是相位差90度时是正圆

拨到这边,椭圆水平镜像了

以前看到好像两个信号幅值不一样,显示的李沙育图形也是有变化的
减小一个输出的幅值,这个可以调示波器的垂直放大倍数来实现
找不到那个图片了

调节电位器改变两个波形的相位差,
椭圆变扁了,很有意思,

李沙育图

下面看看两通道的数学运算

中间橙色波是两个通道的加法结果,其他减乘除我就不演示了

两个波形如果相位一致,那么其和的幅度是最大的

两个波形相位差越大,其和的幅度就越小,差180度,就是0了

先写到这里,下午有空再润色一下,介绍的就这些了

网友A: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听着正舒服的时候,来了句,欲知后事,静听下回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听着正舒服的时候,来了句,欲知后事,静听下回分析。 ...

晚上再来看全集吧

网友B:
测测实际的带宽,有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测实际的带宽,有拆解吗?

没拆解,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來早了?

不早,基本就这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早,基本就这些了

屏幕是IPS不?表现怎么样?

网友D:
優秀文章,活捉一枚土豪,满分回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是IPS不?表现怎么样?

有介绍,写的tft的,不是ips吧,效果就那么回事,我不太关心这个,再说也没法比较,没有别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優秀文章,活捉一枚土豪,满分回血吧.

哈哈,穷人就不行过回年,吃顿饺子吗

网友E:
高级的东西不会玩,咱是业余选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级的东西不会玩,咱是业余选手。

哈哈,反正我也没完全掌握,学点基本的,都是业余的

网友:
有钱的主,新玩具,示波器真是好东西,好工具,用好了,技术提升一大截

网友:
高端货啊,我只有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