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雅迪小电驴电机

楼主(2019-01-16):
如题。服役近10年的雅迪小电驴,没啥大毛病,就是换了新电瓶也不如以前跑的里程远了。

心想是不是轴承缺油,电机内部有锈啥的,周末得空拆开看看,此贴诞生

看看图吧,各种脏各种锈。。。

1.小电驴躺下带拆

2.部分拆解工具

3.拆解过程中几图,防止装回的时候出错

4.电机拆下

可以看见有个弹簧圈把橡胶挡水圈适当紧固在轴上

螺丝点油,准备开拆

螺丝拆下后,用锤头敲击轴不带线的一端
这个地方,网上学习到要把螺丝拧到与轴端平,然后敲击,没操作好,把轴端敲变形了,为安装挖了个坑

5.电机内部

转子,绿色应该是防锈漆,转子没生锈

一周强磁生锈了

砂纸打磨下

轴承型号6202RS,防尘盖很好拆

不缺油,这么多年了,感觉没啥变化吧,还是滴了几滴机油(5W-30),不然不白拆了

6.回装没啥好看的
拆开那一边,704硅橡胶涂一圈,做一下防水,不知道是不是画蛇添足

变形的轴端,锉刀锉了又锉,好歹装上了

总结一下:各种生锈不少,除锈加油,最后感觉没啥改善。改天前轮再拆拆。。。
大婶们指教指教,是啥原因导致不出路,新电瓶不行?有啥好方法改善呢?
还是就是老了,就是该淘汰了。。。

发帖完毕!欢迎围观!

网友:
这活不好干

老周辛苦了

网友:
现在的铅酸翻新的太多了。。。。

网友:
电机看了没有问题,是不是控制器的锅呢

网友:
估计强磁减弱了么?

还是驱动器有的驱动管开路了还是漏电了?

网友:
工具齐全,什么活都能干

网友:
大概是因为冬天电瓶不给力吧,我的续航也减半了。雅迪质量还不错,谢谢分享。
木有子弹啦

网友:
10年的车,质量很不错。。。我的雅迪也是10年了,看来不用拆机了

网友:
感觉是磁钢退磁,以前剃须刀电机时间长了就没力气。空转没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磁体衰减的原因
另外一定不要打磨强磁,万一镀层破坏,会很快氧化起粉的

网友:
强磁活性强,所以都有镍镀层来保护,不然在空气中就会氧化

网友:
整这个比较费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磁体衰减的原因
另外一定不要打磨强磁,万一镀层破坏,会很快氧化起粉的 ...

磁钢也很有可能,同样的电流输出扭矩变小了,费电了。

网友:
人有变化没

网友:
体重也是影响因素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轴承没问题,强磁没问题,那就是电瓶问题了。检测下电瓶容量。。。

网友:
电瓶,轮胎,控制器,电路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我的电瓶就报废了,里程太短了

网友:
相对来说还蛮干净的。

网友:
最大可能电瓶是翻新的,不然你认为那些回收的电瓶会跑哪去了?

网友:
里面真干净,估计没趟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