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简易测试方法(直流、电子负载、内阻计算)

楼主(2019-01-16):
电池内阻是电池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可以说直接决定了电池输出电流的能力
偶们常见的18650电芯分动力型和容量性,最直观的差异就是这个内阻了

手上有个充电器有内阻测试功能,但显示值貌似不靠谱
这是一个电池内阻的简易测试方法
测试原理如下,貌似是在高中物理课上学的吧

测的直流电压、电流,用公式就能计算等效内阻了

偶用电子负载测试的,当然直接用两种电阻测试也可以
演示一下

用论坛换的三桑电芯
2999是以前500mA下测试的容量

为尽量减小接触电阻
偶用8cm长1mm的镀锡铜导线焊接正、负极

焊好的电芯直接接在电子负载两端
万用表的电压取样点尽量靠近电池两端
空载电压

0.2A时

0.5A时

1A时

测得的数据填入EXCEL表里,生成下图
由此可看出这个电芯内阻在90~100mΩ的样子

附EXCEL文件:

内阻影响因素比较多,最好做四线测试夹具、测试温度尽量恒定在25度、用交流法测试(有米自然就上测试设备了)
当然一般的应用,这样的简易测试也差不多

楼主:
2楼再测试几个性能变差的电芯

其中两只能测容量

放置8小时,端电压下降明显

这个估计自放电严重

另3只装上充电器就提示充满,容量测试如下动图:

用电子负载测试带载性能

这个几十mA,电压就暴跌
PS:电流小了,电子负载电流表不显示,小电流误差也挺大的

其他几个稍好点

电流加大,电压也是跌

电流调为0时,电压恢复

最后这只电芯计算内阻在4.4Ω的样子

请教一下大家,这种电芯还能救活不???
谢谢先!

网友A:
做这测试得有很强的耐心··等啊等·····真有耐心········

网友B:
元首做帖子就是认证,佩服,最羡慕的还是那个VC890+的万用表和旁边的耐杰充电器

网友C:
这种测试方法麻烦了些,但是看着测试结果有效。

网友D:
謝謝分享  原来可以这么算~~

网友:
 YES, 又学到一招。

网友E:
引用 楼主:
2楼再测试几个性能变差的电芯

其中两只能测容量

这种电芯我拆车子电池时遇到过不少,按500MA放电容量从40多到两三百的都有,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根本摁不下去放电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测试得有很强的耐心··等啊等·····真有耐心········

不呀,测这个简单快捷

测容量才是耗时,昨晚测才撸的4并10040mAh的电池组,开始放电1h估算要10h才结束
没想到容量损耗大,早晨起来发现8h不到就结束了,电池组已过放

网友:
優秀文章,谢谢分享,子弹来咯.
貌似论坛有老板新开发的电子负载带数控,能设定放电截至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做帖子就是认证,佩服,最羡慕的还是那个VC890+的万用表和旁边的耐杰充电器 ...

折腾要升华,要理论,不能只瞎折腾哈!

网友:
压降法测内阻简单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芯我拆车子电池时遇到过不少,按500MA放电容量从40多到两三百的都有,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类似这样 ...

内阻太大了,并个电解就能按下去了~

网友:
最后那个电池直接短路起来当暖手宝 哦不 炸手宝不错 发热效果应该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测试方法麻烦了些,但是看着测试结果有效。

其实测试不麻烦,有万用表和合适电阻就能测
测试结果理论上是对的,只是没条件对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原来可以这么算~~

是的,这是一种比较通用的测试和计算方法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以前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阻太大了,并个电解就能按下去了~

呵呵哈哈哈,说起并电容,我们老爷子嫌我们家那服役差不多十年的电三轮起步无力,(有一天中午,我打算去西边妇幼应聘电工,老太太也要去西边我们家的楼上把狗弄回来,搬回来住,这不腊八我们老爷子大寿吗,每年都是在东边这边过的,从新鲜香订两桌,结果,骑着电三轮真是慢死了,杠悠杠悠的,中间净不知道哪蹿出来的车,得频繁刹车,一刹车再起步,就嗡嗡的,半天才动地方)前一阵老牛不是有一天找我,说看见不知道哪个哥们弄了一堆电容们组成阵,给电动车啊还是摩托启动用,我现在真的想弄一堆超过63V的电容给电三轮并上了,

网友:
原創內容,理论、实践兼顾

楼主:
又悄悄记到黑本本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