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新版头像也改不了【在网友的指点下,关闭浏览器,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2019-01-16):
还是按照原来的步骤

网友A:
只要修改一次就能生效,因为缓存缘故,需要等待,或刷新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修改一次就能生效,因为缓存缘故,需要等待,或刷新页面

现在都没有修改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没有修改过来。

修改点确定后如果没有变化,清空IE缓存,关闭IE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后如果没有变化,清空IE缓存,关闭IE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试试看吧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点确定后如果没有变化,清空IE缓存,关闭IE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试试看吧 ...

谢谢你,重新启动电脑就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重新启动电脑就搞定。

当时也给这个头像没变化弄得很郁闷,然后发现了这个缓存的原因

网友:
新论坛的缓存机制感觉有点问题,经常需要强制刷新CTRL+F5,否则很多东西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