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ThinkPad T430S无背光故障

楼主(2019-01-16):
手里一台二手T430S,开机无背光。能听到开机声音,判断已经开机,但屏幕无显示。
下图是我调整了对比度后可看见桌面,当时肉眼无法看清

外接屏幕正常,判断显卡正常,此时可能是背光led损坏或者背光驱动坏

手电打光,看清图标

接下来拆,外观

电池与休眠标识

商标

恶心的logo

后面接口

耐下胶条
感觉胶条粘性不强

漏出里面螺丝,明显被多次拆装过。
二手机器,避免不了。只要主板没修,屏幕看起来不难受就行了。

无损拆下边框

屏幕翻个面

多次拆卸,导致这个胶带没粘性了

使用另外一个笔记本屏幕测试,屏幕正常点亮。
将T430S屏幕放到led驱动版上,也正常显示
现在判断是排线松弛导致故障

排线处重新贴新胶带,故障解决。
安装回去,开机正常。

现在比较薄的屏幕,控制都在主板上了,如果是驱动部分损坏,修理还得费点劲呢。

网友A:
联想的笔记本是越做越差劲罗。收了IBM的THINK后,更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笔记本是越做越差劲罗。收了IBM的THINK后,更差了。

thinkpad被联想收购前还是很坚挺的,现在的THINKPAD也还是比LENOVO品质要好的,当然价格也贵不少

网友:
这是用看玉的方式看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笔记本是越做越差劲罗。收了IBM的THINK后,更差了。

t430s的做工,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坏说白了也不是做工的事,多次拆开维修的了,老机器折腾难免,T430S换了高清屏之后,用着很舒服,比新的好用

网友:
我收了一台T23...比这个还老。。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手到病除,厉害。。。。。

网友:
笔记本好拆不好装啊。。

网友:
感谢分享,我记得我的老DELL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自己修不来没敢拆,上电脑城换的,200我也不知道啥问题,感觉有点亏了

网友:
背光的线松了?

网友:
超薄屏的背光系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错,排线的问题啊

网友:
还期待着看楼主换背光灯管呢,看到最后原来是排线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被联想收购前还是很坚挺的,现在的THINKPAD也还是比LENOVO品质要好的,当然价格也贵不少 ...

THINKPAD确实比LENOVO品质要好,虽然丢掉了一些早期IBM THINKPAD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