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无反应的川宇读卡器

楼主(2019-01-16):
买来用了半年的读卡器坏了,插上电脑无反应,拆之

一直插了tf卡,当优盘用的

真不好拆,只能大力出奇迹

只能一点点的掰开

终于完成了

上侧光,给个芯片清晰图,CP8121N

我在新版论坛开拆第一贴,上图片爽,速度快。
END

网友:
这又是那个牌子的主控

网友A:
暴力拆解,是不打算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拆解,是不打算再用了?

这个板子是直接插进外壳的,然后还有加强筋扣住,所以只能暴力。估计厂家也不会返修

网友B:
居然还是硬封的,不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是硬封的,不错哈。~

谢谢打赏支持,从usb2.0的速度来看,硬封和牛屎片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还以为会是牛屎芯片,貌似还OK:biggrin:

网友(2020-10-22):
我的和你外壳一样,里面却是牛屎

网友:
我这个读卡器也是,川宇的,插上电脑没反应,隔一会摸,发热严重,昨天我也像楼主一样暴力拆看,我猜是里面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这拆解硬核的说

网友(2021-01-13):
这个读卡器老是让SD卡数据全部丢失,再次使用需要格式化SD卡,感觉这个读卡器特不靠谱。

网友(2021-09-10):
只能说楼主拆的水平真是臭
我的这个读卡器已经烧坏两张卡了,简直是TF杀手呀,赶紧拆了扔了。

网友(2023-07-25):
我买的USB 3.0的外壳是锌合金,TYPE-C接口插到手机上超级烫。

网友C(2023-09-26):
只要插卡处那个盖子去掉,然后找个尖的东西比如一字螺丝刀从USB口顶那个PCB板就可以顶出来了。只需要一把一字螺丝刀就可以无损拆。

网友(2024-07-13):
引用 网友C:
只要插卡处那个盖子去掉,然后找个尖的东西比如一字螺丝刀从USB口顶那个PCB板就可以顶出来了。只需要一把一 ...

轻松点还是在尾部用尖嘴钳夹住PCB板轻轻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川宇这玩意早应该直接垃圾箱,你这算好的还有引脚芯片,最差的是那种牛屎的插电脑上都容易给电脑干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