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请教这是什么接口?DONGLE芯片都打磨了

楼主(2019-01-16):
一个单位装修拆下来的。几十个吧。芯片都打磨了。
是监控上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成套使用的吧,vga线用网线代替用的

网友:
VGA转网线,然后用来延长VGA信号的,因为普通的VGA信号传不了太远,距离太长干扰太大。

网友:
VGA延长器,一般用在监控和投影设备上的。

采用自编码把VGA信号编译成RJ45传出,另一端有成对设备,解码成VGA输出给设备。

VGA线缆采用大对数屏蔽线,加工复杂穿线难度大,传输距离短。

网友:
和我们机房里的kvm挺像,所有服务器都接到这个小东西上面,然后用网线连接到控制台,控制台可以链接十几个这种网线,然后控制器上就有键盘鼠标显示器这些,相当于物理的远程控制。

网友(2019-03-29):
不公开芯片,很卑鄙

网友:
KVM的终端连接头,跟KVM主机之间通过网线连接

网友:
有块速印机电脑接口板也是芯片被打磨的,山寨模仿原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