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回老家的日子 - 拆修一台美的C21-RT2130电磁炉

楼主(2019-01-16):
1、一个星期前,接到老家母亲的电话,说身体不舒服,想到医院检查下,还说有一台电磁炉做饭过程中突然啪的响了一声,然后火光一闪,就没有反应了。第二天早上,准备了几样维修工具和材料,赶回到老家。陪老家家到医院检查后,老人家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谢天谢地。。。。。。。

这个就是歇菜的美的电磁炉。

2、产品型号:C21-RT2130,功率2100瓦。

3、前后盖是用三角螺丝固定的。数码之家拆机神器不是吹出来的,值得每个坛友拥有。。。。。。

4、开膛破肚。。。。。作为一个数码之家的拆机佬,不但内科要精通,外科也要过硬。。。。

5、按键控制面板。电容感应式的,用了两块芯芯片。

6、散热风扇,18V电压的,平时看到的都是12V的多。对了,风扇的一半,还有一块透明的塑料板盖住了。

7、电磁炉感应线盘,巴掌这么大小,双层绕线。这社会我看不懂啊。女孩子穿的衣服越来越短,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小。产品用料越来越省,人民币也越来越缩水。。。。。。

8、拨下连接线时要记得拍下相片(我这个简单,不拍也可以的),免得装机时找不着北了。。。。。

9、板子全貌,跟我媳妇的巴掌差不多一样大小。。。。。

10、保险管爆了。。。。。

11、IGBT管,H20R1353,这个是最大的疑凶。第一个拿它开刀,果然光荣了。。。。。。

12、同步检测电阻和IGBT栅极保护稳压管。检查完好。。。。

13、板子上元件布局,元件参数尽量拍详细些,方便需要的坛友。。。。

14、板子背面元件布局。检查了PMW图腾柱输出三极管,完好。。。。。。

15、这次,带了3块废旧板子回来,高压电容,整流桥堆、IGBT管、保险管等易损元件都能在上面找到。。。。。。

16、忘记带导热硅脂回来了,只好到电脑配件店买了一小瓶回来,5大洋啊。。。心疼+蛋疼。。。。。

17、这拆机IGBT管,中间腿不够长,请来华佗为它接骨。。。。。

18、把保险和IGBT管换上好,发现没有灯泡大法可用,只好仔细的检查一遍确认无可疑问题,通电试机。。。。。主板正常。。。。

19、把炉盘温度感应电阻涂上导热硅脂。。。。。

20、装机,通电试机,一切正常。。。。。

21、损坏的元件和参加演出人员。。。。。

谢谢坛友的支持,谢谢坛友的捧场。。。。。。。祝坛友快乐每一天。。。。
THE END

网友A:
温总,华佗接骨不加焊锡?!

另外恭喜温总母后身体健康!

网友B:
温总回老家也不闲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总,华佗接骨不加焊锡?!

另外恭喜温总母后身体健康!

欢迎探讨。。。。肯定是加焊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总回老家也不闲着啊

哈哈。。。。要做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

网友C:
小伟同学介绍了一家店铺,二手的IGBT才8毛,VIPer12A才1毛,全桥4毛,维修成本又可以下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伟同学介绍了一家店铺,二手的IGBT才8毛,VIPer12A才1毛,全桥4毛,维修成本又可以下降不少 ...

哇,这么好的福利,我也找小宝。。。。。

网友:
老货,也刚拆修了一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伟同学介绍了一家店铺,二手的IGBT才8毛,VIPer12A才1毛,全桥4毛,维修成本又可以下降不少 ...

这福利我听到了,可有店铺地址?

网友:
我家有台电磁炉拆开清灰了,然后就不稳定了,需要常动动锅才能加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小伟同学介绍了一家店铺,二手的IGBT才8毛,VIPer12A才1毛,全桥4毛,维修成本又可以下降不少 ...

有链接吗?也来个

网友:
这下子又可以再用一阵子了

网友:
铝线盘了。竟然只坏了保险丝和管,整流桥没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福利我听到了,可有店铺地址?

加我微信ynqjzzh,我好传链接,顺便邀请你入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链接吗?也来个

见14楼回帖,这里不让发链接

网友F:
电磁炉专家,妙手回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专家,妙手回春了

谢谢十针同学支持。。。。。怎么又换头像了?原来那个不够骚?让骚版给你找一上够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我微信ynqjzzh,我好传链接,顺便邀请你入群

已发送微信好友请求,感谢大佬

网友:
必须满分支持温总咯,平安健康是福

网友:
铜线盘子还是铝线盘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