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币换购的笔记本电源,总算费劲拆开了(GreatWisdom LCAP22A)

楼主(2019-01-16):
之前发帖询问了打开的方法,
先是用台钳慢压,可还是把壳子压裂开了,
然后用打薄的一字螺丝刀硬撬,最后总算撬开了,
很费劲,胶得很牢,期间还被电了下,
红字提醒:我是昨天下午通电的,高压端貌似没设计放电,两个82微法电容电压230V,
这里打算加一个放电电阻,不知道多大合适,打算用1M-2M的;

下图就是线路板背面;IC是飞兆的FAN6756MRMY,附件下载要扣M币的,大家直接去网站看吧https://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roduct.do?id=FAN6756

下图分别是下壳,上壳,线路板正面,屏蔽罩,绝缘罩

原本19V的,打算改成24V用,
低压端电容两个25V的1000微法,打算换成1个35V的2200微法,
分压电阻,初步分析如下图

具体,下午再调试了,准备吃饭了;

更新:下拉电阻位置并联两个51K的电阻,输出电压24.15V,
高压端电容并联一个3M电阻放电,比较慢,意思下,大了影响滤波的,
低压端上午说的35V2200微法的电容高了3mm,壳子装不了,打算 买35V1000微法的两个装上去,基本上算完工了;
哪儿有不足请大家指出来,还没装壳,修改还方便的,谢谢大家了;
补充下:高压端电容通电后约330V,并联3M电阻后,断电约16分钟电压降至36V,
以后再拆的话,保证断电后20分钟再拆就不会被电了

网友:
这玩意儿不错,感觉可以做一个白光了,差不多刚好60W的样子

网友A:
如果是白菜白光用,19V就可以了,一般焊点,我12V都用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白菜白光用,19V就可以了,一般焊点,我12V都用得很好。

不是的,之前买的暖桌垫电源是高频交流输出,手机放在上面有时候好像有问题,
19V的大概功率只有一半多点,温度不够,还是要24V的用

网友:
謝謝分享,24V肯定是有他发挥的地方的。

网友:
謝謝分享,看了楼主的贴我也准备改下电压 了。

楼主:
补充下:高压端电容通电后约330V,并联3M电阻后,断电约16分钟电压降至36V,
以后再拆的话,保证断电后20分钟再拆就不会被电了

网友B:
谢谢分享!是什么电源芯片的啊(是否3842之类的?),楼主这么辛苦拆开了上几张芯片特写看看型号嘛
电源输入插座没接地线,最好补上。

网友C:
我的白菜还是使用15V的东芝适配器呢,够用了,太高一旦电路失控就容易毁T12。
泄放电阻一般使用1M即可,功率311/1000000=0.000311A  *311V=0.09641W约等于0.1W鉴于1/8w=0.125w可以考虑,安全一些可以用1/4w
事实上,电脑的开关电源使用的是2个150K的电阻均压(同时也是泄放)311/2=155V,155/150000Ω=0.001A。0.001x155=0.160W约等于1/6.25使用1/4的电阻即可。
充电站的板子上,470-1000UF450v大电解知道怎么放电的吗,220K+LED,拔插销后红灯可以亮几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是什么电源芯片的啊(是否3842之类的?),楼主这么辛苦拆开了上几张芯片特写看看型号嘛
电 ...

IC是飞兆的FAN6756MRMY,微距拍不好就不拍了;
这个接地线要接输出的负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白菜还是使用15V的东芝适配器呢,够用了,太高一旦电路失控就容易毁T12。
泄放电阻一般使用1M即可,功 ...

非常感谢,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是飞兆的FAN6756MRMY,微距拍不好就不拍了;
这个接地线要接输出的负极吗? ...

是的,也有些电源是串接1k电阻到输出负极的。

网友:
这东西最好办法就是垫毛巾催子用巧劲使劲给我砸,不行就用手术刀沿缝隙用锤子砸刀背慢慢砸,最后704硅胶粘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也有些电源是串接1k电阻到输出负极的。

网上找了一些说法,有的说要输出负极要接地,有说又说不要接地,好像各有利弊,
具体也不知道怎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一些说法,有的说要输出负极要接地,有说又说不要接地,好像各有利弊,
具体也不知道怎么好 ...

如果家里有地线的话当然是接地好,特别是用作焊台供电时很有必要。你这个电源板上都预留了接地的焊盘,连负极接地的电阻都已经焊上了,就接一条地线到220的梅花地脚还用考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家里有地线的话当然是接地好,特别是用作焊台供电时很有必要。你这个电源板上都预留了接地的焊盘,连 ...

非常感谢,参考你的建议,还是把0V和地线接起来了

网友:
密闭的电源,电容放电电阻可有可无。维修时要注意下就时是 。

网友:
这个电源看来有很多人都撸了,改天也改一下

网友:
24V做白光烙铁是不是很完美?

网友:
被电咬了一下··爽不···安全第一···
看这做工也挺好的,价也不贵···
电源太多了··忍的难过·· 一直没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