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变压器再利用,我也DIY了个点焊机

楼主(2019-01-16):
在坛里看到很多大神DIY点焊机,我也手痒DIY了一个

用到的器件:
电阻:3.3K  150R
电容:4个 16V10UF
LED灯1个
继电器:这里是两个继电器:一个线圈220V控制220V的;   一个直流线圈12V控制220V的。
220V电源开关
12V电源直流的
一个绕好次级电压3.5v的微波炉变压器
在电路延时这块我要感谢本坛的" hguihua"看了他的贴子,解决了电容放电的的问题。要不总是点一下给电容放下电在点。
制作过程:
首先制作变压器:次级绕线是在五金店买的多股6平方的软线,两根并绕三圈通电产生3.5V 左右的交流电。并将变压器安装到ATX电脑电源盒内。
然后是控制电路:线圈220V继电器是双控的我将220V的火线和零线全部有继电器到通,再用直流线圈12V的继电器控制220V的。
最后是延时电路:4个16V10UF的电容并联。3.3k与LED串联后并入16V10UF的负极接到继电器端,150R是从直流12V电源正极接到16V10UF的正极的。

先上一张完成的照片

右边那个点了一半的是改装后
的样子,前面那些是未加延时电容和未加放电电路时点的。
内部图

这是特写

用自己的点焊机组的电池

网友:
不错 不错,值得顶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最后8分支持一下

网友A:
延时电路不是很理解,时间不可调吗?

网友B:
2根6平方的线并绕也行啊,我用25平方线绕的只有点小弧光,是不是我的变压器不行(铜包铝的线)

网友:
家里正好有个淘汰的微波炉,里面的东东可以利用一下了。

网友:
万能的ATX电源盒,可以是可调电源,可以是负载仪,可以是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电路不是很理解,时间不可调吗?

时间要可调将3.3k改成可调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根6平方的线并绕也行啊,我用25平方线绕的只有点小弧光,是不是我的变压器不行(铜包铝的线) ...

多数是铜包铝的,要800W以上的

网友C:
请问功率比较大的环牛可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功率比较大的环牛可以做吗

如果自己的手里有可以试试,我没有试主要原因是费用高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不如叫我也组装了一个,因为控制板我是买的成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的手里有可以试试,我没有试主要原因是费用高

我好像看到有人发过,都是直接拿个100w的环牛,铜带绕几圈,然后要用控制器控制点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看到有人发过,都是直接拿个100w的环牛,铜带绕几圈,然后要用控制器控制点的时间 ...

确定没有少打个0?
100W的环牛能点焊吗?
上次废品站有个500W的环牛错过了

网友:
有好几个1000W左右的老变压器,不知道是否可以利用。

网友:
原来还有怎么简单的控制电路,谢谢了正需要。

网友:
这是拆了次级就行

网友(2019-02-21):
很好奇点焊的一瞬间温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不错,有机会也弄个玩玩,就不用电烙铁焊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