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欧美光源36W LED灯

楼主(2019-01-16):
整体外观,散热片壮观。

暴力拉出电路板,短线拉断了

正面,驱动芯片有散热片看不到型号

散热片

灯板是两并的,有两颗并联的灯珠烧毁。

没有合适的灯珠哪就短接损坏的灯珠

改小驱动电流,防止灯珠过热,拆去一个1R5

成功点亮,半小时实验,散热片温热。

网友:
这种LED灯具散热差了些,容易减少LED灯珠使用寿命,降功率使用可以用的久一些。

网友(2019-04-17):
热量会集中在驱动附近,产生温室效应,不怕难看灯壳上端多开小圆窗户,降功率使用方能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