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台德赛车机,DESAY SV CD4183/35

楼主(2019-01-16):
主机和显示屏是分开的,没有连接线,最让人气愤的是主机面是4芯,显示屏面是6芯,插口外观还不一样,看有没有高人指点,主机和屏怎么连接,用来听听CD、收音机。

楼下继续

网友A:
主机上那个是外接us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上那个是外接usb吧

车机外接USB的插口不是这个样子,主机上也没有对应的6针接口

网友B:
德赛西威都开始用数字芯片了啊? 看来我的车机都太老了 需要更新下了 芯片飞利浦的吗 什么参数 我感觉不对啊 没有电感怎么会是d类? 大电容旁才是tda系列功放吧? 至于接线拆开屏幕跑下电路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赛西威都开始用数字芯片了啊? 看来我的车机都太老了 需要更新下了 芯片飞利浦的吗 什么参数 我感觉不对 ...

另外 有人知道德赛西威和惠州西门子什么关系吗 好像有渊源

网友C:
功放块是大电解电容旁边的那个。
有可能是从尾纤插座上引出的。另外前面板插座左上角的那个6芯座子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机外接USB的插口不是这个样子,主机上也没有对应的6针接口

从外围元件上看,4P端子很像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块是大电解电容旁边的那个。
有可能是从尾纤插座上引出的。另外前面板插座左上角的那个6芯座子是干什么 ...

我理解是连接显示屏的

网友:
现在大屏的很多了

网友D:
4p是usb,标致408就这样的,我改了usb大母头。,6p可能是方向盘钮,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4p是usb,标致408就这样的,我改了usb大母头。,6p可能是方向盘钮,不确定,

后来在淘宝看到确实是USB接口

网友(2020-05-04):
应该就是USB接口的

网友(2024-02-20):
都说是USB接口,那主机与屏幕是怎么连接的?似乎没别的线连接了吧?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4P连接串口屏?

网友(2024-03-21):
这个做家用应该需要雪铁龙标致协议盒吧

网友:
想打个赏,奈何帖子太久

网友:
标雪的车机好像都有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