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简单拆个进水的魅族手机,充电没反应

楼主(2019-01-16):
朋友给了一个进水的魅族手机,充电口充电没有反应,开壳后用充电器从电池哪里充电可以充进去电,可是开机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A:
上淘宝买个小板换上去试试

网友B:
看了下,应该是魅蓝5s的手机,防水贴都变红了,只能自己研究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买个小板换上去试试

从电池哪里可以充电,可是还是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应该是魅蓝5s的手机,防水贴都变红了,只能自己研究一下了

充电以后按开机键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魅族手机原来如此。

网友C:
有谁知道怎么拆解液晶板没有,想diy一个投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谁知道怎么拆解液晶板没有,想diy一个投影仪

现在不用自己动手做投影仪了吧!LED的投影也不贵。

楼主:
充电是把电池插头拔下来充的,确定电池已经有电了,可是按开机键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电器进过水的处理流程(拆电、清洗、彻底弄干、测试、开机), 没做对,能用真是真是奇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用自己动手做投影仪了吧!LED的投影也不贵。

嗨嗨,现在的投影仪贵的买不起,便宜的液晶分辨率太差

网友:
开机键测了么

楼主:
没有测呀,进水了希望不大吧!

网友:
首先,也是必须,要清洗干净,其次上表看一下电流判断大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