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荞麦皮DIY:给数码管里的电路板做个外科手术!

楼主(2019-01-16):
小屏幕需要换大屏幕,买来的数码管发现符号针脚定义不同,显示符号乱套了,不能用啊,傻眼了吧!

原来的小屏和买来的大屏对比照

那个谁说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好吧,翻遍马云家根本找不到同样的,只能diy了!
先拆为敬!5元人民币就这样打水漂了。

大屏数码管的残尸,这里我想说:给数码管分尸太TM难了!

跑完了线路,知道了该怎么做了,画好图留用。

开始给电路板动手术!电烙铁、电磨、刀片齐上阵,干起来!
上面层线路容易搞,绿色点位的下层线路麻烦点,还是搞定了,虽然花了我不少的时间!

这个也可以说是千疮百孔吧

飞线大法,原来的6脚作为时钟冒号的负极并到5脚了,重新引出一根新6脚。

测试一下,一次成功。封胶!
完工!谢谢观赏!!!
-----------------------------------------------------------------------------
这个帖子是以后DIY大片的前奏曲!
至于是什么,大家尽管猜、猜、猜、猜、猜、猜!

网友:
不得不说太牛叉了,佩服

网友:
数码管还能这样改啊,佩服

网友A:
我的有几个段不亮了,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这个真的很佩服,数码管还可以这样改。

网友B:
位置不够吗。。 如果够的话,不如用电路板做个转接座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几个段不亮了,不知道怎么下手…

如果是一个数码管的某个段位不亮,那是led坏了,如果是所有的数码管相同段位不亮,则是公共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不够吗。。 如果够的话,不如用电路板做个转接座好点

转接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把其中6个公共极分开。除非修改程序,但是我不会编程,只能硬改!

网友:
这手术,强大了。

网友:
做的不错,学习了,以前改过单个数码管颜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个数码管的某个段位不亮,那是led坏了,如果是所有的数码管相同段位不亮,则是公共极问题。 ...

我想把那个孔打开再上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把那个孔打开再上个led

参考你楼上的做法

网友(2019-03-01):
引用 楼主:
参考你楼上的做法

佩服,外科手术厉害。。。。。。。

网友:
我以为楼主要掏空后面,在前罩里面放LED灯珠自己重新飞线一个出来。

网友:
家中的一台电饭煲数码管缺划,估计是里面的LED发光管坏了,看了一下,胶封得很紧,有什么办法可以拆开?

网友:
这是买一送一啊

网友(2019-04-07):
这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