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带电池的惠普128M内存条,大神看看价值如何?

楼主(2019-01-16):
发现一个带电池的内存条,只有128M。看看价值如何,用在什么上。

这个黑色的就是电池

内存正面,是惠普的,128m

上面看得见的信息

继续

取下电池后,应该是2006年的内存

电池

DDR 400 BIT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电池已经怀孕,安装年份算,应该可以炼金。

网友A:
难道是断电数据不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断电数据不丢失??

是的,应该是服务器阵列卡用的内存条,作用是缓存数据,电池是为了保护缓存模块意外掉电而丢失数据。

网友B:
惠普服务器阵列卡的缓存,很老了,大概10年前的机器用的
由于这个缓存支持写入,必要有个后备电池,以防意外断电情况下缓存数据丢失
但是这个电池撑不了多久,如果服务器断电时间太长,电池没电后数据依旧会丢失

现在新的方案是在缓存上增加一块和缓存容量相同的flash,意外断电后电池只需要足够撑到将缓存数据全部写入flash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可以炼金了.............

网友:
哇看起来好高端啊!从未见过!

网友:
震惊,居然还有带电池的,我以为大电容已经很吊了,居然还能带电池玩

网友:
拆电池看看。很好奇电池是什么样的。猜测是3节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服务器阵列卡的缓存,很老了,大概10年前的机器用的
由于这个缓存支持写入,必要有个后备电池,以防意 ...

应该不止这些

网友:
第一次看见椭圆形的电池,谢谢分享,不过内存条带电池什么情况?!很老吗?!

网友:
以前拆过128MSD内存带俩电池的,4.8V,老版本的收藏区应该有照片

网友:
阵列卡的缓存保护电池,估计没电了。128的缓存太小了。完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HP P400 RAID卡的缓存模块,很老了,当时都是镍氢电池,正常能维持缓存数据90小时,一般寿命3年左右,按理要定期更换的,如果电池失效,机器会自动禁用RAID写入缓存。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服务器内存,而是RAID阵列卡内存。
HP的习惯,是把电池做到内存上,有几十个小时的实效,这种电池,是没有预计待机时间反馈的。
DELL和IBM则是在阵列卡上装电池。体积可以比这个大两三倍,有效时间超过24小时。当电池老化,预计待机时间少于24小时的 时候,会有故障代码提示。

网友:
惠普服务器阵列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