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曙光大号电子管FU-5

楼主(2019-01-16):
偶见个FU-5电子管,没用过电子管,了解的很少。拆解看看结构:
比常见的灯泡大得多

曙光FU-5

灯丝栅极等引脚吧

阳极

打碎玻璃壳

阳极高压帽

剪断支脚

这里面有乾坤!

真空剂药片吗?

灯丝和栅极?

灯丝很脆易断

阳极壳体

可以写字,应该是碳质的

之前的部件合影

网友:
FU-5我记得是发射管来着,可以在胆机上用。

网友A:
這麼捨得啊,
一定還藏了很多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捨得啊,
一定還藏了很多個?

没有很多,就两个,还剩一个。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电子管里还有这么大的螺丝

网友:
电子管功放?

网友:
就这样拆了太可惜啦,这东东不便宜

网友:
保存得不错,也没漏气。读书那会拆过不少电子管

网友:
如果不是坏的,拆了可惜了

网友:
FU-5是发射管.............

网友:
我也有管子,不会用

网友:
这东东很费电的

网友:
高级灯泡,还很费电。。。

网友B:
漂亮,我也收藏了一个电子管,是松下产的,有几十斤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我也收藏了一个电子管,是松下产的,有几十斤重。

那就是25英寸以上的电视机显像管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叫蛋打鸡飞的折机。。。。。

网友:
FU-5是直热式三极管,以前用在大功率电子管扩音机里很多
那个筒状阳极,是石墨的,所以可以写字
灯丝,兼做阴极,记得好像是钍钨材料的,所以很脆
而且有非常非常微弱的放射性,虽然没什么害处,但是摸过以后最好洗手

网友:
真大啊,看着不错,耗电吧?

网友:
这管子咋这么大啊拆得很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