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正品IC辨识

楼主(2019-01-16):
楼主是一名大一学生,因为学校和TI有合作可以申请TI的IC。
其实TI的正品IC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只是很多人没见过正品IC应该长什么样。
个人比较喜欢电源这块,做的项目也多是电源,所以这个帖子展示的IC主要也是偏电源方面的。一层楼介绍一个IC,手机拍摄,加上寝室光照条件有限,尽可能拍出表面的丝印颗粒感和镀锡层的光泽。
这个帖子会一直更下去。Ctrl+F可以搜索当前页的文字,推荐使用只看楼主模式。
下一次的话,可能会带来ADI和Linear(被ADI收购了)的IC辨识教程。(我现在也没总结出什么规律)
关于投在拆机乐园的话,我想了想,拆机不也是展示IC么。如有违规,请版主手下留情。TI的样品袋(不是我一个人的)
大家有什么小诀窍也可以发在这个帖子里,我会在这里放直通车:
{
    直通车保留区块;
}

这个是TI发来的样品袋(不是我一个人的,一个人申不了那么多)
厚的静电袋里会有一张湿度提示卡和一包吸湿剂(这么好的待遇似乎和封装和价格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CSD17575Q3
30-V N-Channel NexFET™ Power MOSFET
封装:SON 3.3 mm × 3.3 mm Plastic Package

哑光镀锡底

楼主:
CSD17573Q5B
30-V N-Channel NexFET™ Power MOSFETs
封装:SON 5-mm × 6-mm Plastic Packageower MOSFETs

光锡底,抛光纹朝向一致

楼主:
CSD17579Q5A
30 V N-Channel NexFET™ Power MOSFETs
封装:SON 5 mm × 6 mm Plastic Package

虽然也是SON封装但是引脚有突出

哑光锡底

楼主:
INA226(非分立件由于功能复杂,不介绍功能,大家看封装的样子就行)
封装:10-Pin, DGS (VSSOP) Package

这个封装有些意思。同一个引脚顶部是哑光的,底下却是亮光的。
激光蚀刻的丝印很深,尤其是底部的丝印(底部和顶部的丝印痕迹差距很大)。所以手机很难对焦。有些模糊,实际是很清晰的。另外的的话可以看到边缘的塑料也不是很清爽。有毛边。这和QFN一类的无引脚封装干净,犀利的边缘有些不同。

楼主:
LM5175
封装:QFN-28    4.0 mm x 5.0 mm
这个IC有两个封装形式:
LM5175PWP  HTSSOP-28   9.7 mm x 4.4 mm
LM5175RHF  QFN-28         4.0 mm x 5.0 mm

我只申请过QFN的这种。

丝印字体很小,和我们正常觉得的“山货,重打标的IC丝印字体小而浅”有些矛盾,可见这个标准也不是很适合。

光锡底(注意抛光纹)

铜色边缘(拆机货做不到)

楼主:
TPS43060
封装:Small 16-Pin WQFN (3 mm × 3 mm) Package With PowerPAD™

PowerPAD一般会有个切角

网友:
支持一下先,这个帖子建议睦版给转到电子讲堂去

网友A:
申请过TI的开发板,美国空运过来,结果发现是中国制造。还有TOREX的电源IC,PAD是镀金的。这些芯片好像对湿度要求很高,必须非常非常干燥,不知道是不是怕引脚氧化
照片差评,楼主该弄点好装备来拍照
pps:下面图片就是手机拍的,没有加微距镜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差评,楼主该弄点好装备来拍照

有只微单但是微距环没带还不如手机,因为攒钱买了仪器和硬件(给TI芯片验证,电感都是WE和VISHY,电容都是murata的MLCC),至今还没换手机,还是一直荣耀8,手机的微距能力应该是足够看到一些细节了。因为要拍的IC很多,我最近忙着期末复习和假期的集训实在是没时间过多的整理。有空可能会照片重制吧。
还有的话,主要是经验分享,我认为文字部分结合照片应当是足够了吧。
图片质量实在是惭愧。勉强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只微单但是微距环没带还不如手机,因为攒钱买了仪器和硬件(给TI芯片验证,电感都是WE和VISHY,电容都 ...

哈哈我也对电源很感兴趣,不过都是想想迟迟没有动手,先关注你了

网友:
照片不给力啊,看看老掉牙的佳能a,不是原图,手机截了一个区,字不处理掉了,刚发过贴的图还有点曝光过度,用的测光模式不对,m档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过TI的开发板,美国空运过来,结果发现是中国制造。还有TOREX的电源IC,PAD是镀金的。这些芯片好像对湿 ...

开发板没申请过。我没找到能申请的EVM板。认真拍也能拍的好点,不过手机的相机实在是不怎么样。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板没申请过。我没找到能申请的EVM板。认真拍也能拍的好点,不过手机的相机实在是不怎么样。算了 ...

手机拍照对光照敏压,亮了能拍的比较好

楼主:
重新开更:接下来发一些TI的黑科技电源模块
TPSM84624
输入:4.5V 至 17V
输出:0.6V 至 10V
6A 电源模块
电感是架在板子上的。

这个模块有个有趣的现象:电感引脚不是很干净,有氧化斑。个人猜想是焊接的时候,助焊剂吸附到管脚上然后高温下形成的。这种氧化斑在TI集成电感的模块商行挺常见的。另外,他家的那个商标真的很清晰。如果出现这个标还不清晰,基本就是假货了。

楼主:
LMZM33603
紧凑型 7x9x4mm QFN 封装的 4V 至 36V、3A 降压直流/直流电源模块

这个模块充分说明了TI在把丝印尤其是商标刻清楚上的技术/笑

很有特色的底板。QFN化封装的电源模块的底板可以看到走线,也是一个特点。拆焊过后就不长这样了

偏黄铜色(金闪闪的)的侧边,很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对电源很感兴趣,不过都是想想迟迟没有动手,先关注你了

电源太费钱了。我以为高频才费钱,可是他们贵的就是IC了,ADI爸爸全程支持没有一点压力。。。。学电源的就只有自己买贵的吐血的电感电容、。。。。。

楼主:
LMZM23601 (去年新出的)
采用 3.8mm × 3mm × 1.6mm封装的 36V、1A 降压直流/直流电源模块

同样可以看到氧化斑

有些朋友可以没什么大小上的感觉。那两颗电容是0603的,大家应该会有些直观的印象了吧

网友:
学习了 这个也玩造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过TI的开发板,美国空运过来,结果发现是中国制造。还有TOREX的电源IC,PAD是镀金的。这些芯片好像对湿 ...

芯片要求干燥应该是要进焊炉回流的原因,如果芯片上有水分,遇上高温的锡液芯片有机会炸裂

有些芯片比如基本的贴片电容电阻等好像都是要真空包装

如果在回流前打开了包装,回流前需要把整盘原件烘干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