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角磨机换转子

楼主(2019-01-16):
上次发的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9805

买的转子几天收到了40大洋到手 拆包  换向器
开始安装 大伞齿带轴承的  边上带密封胶套

消火狐电容0.22UF 没问题     转子做了动平衡 处理黑色散热片 坏的 白色新买的 定子 高温胶 保证 在高速 运行时 防止 异物进去打坏 漆包线

安装加点润滑脂   安装完成碳刷 初步磨合下 保证接触面 贴合 减少 火花 试的时候注意方向    试机正常 火花很小 运转平稳  抖动很小  比较满意  准备在买几个一起换  谢谢观看 !

网友:
感觉现在对非锂电的工具没有兴趣了!

网友A:
新论坛第一次回帖,牧田角磨机还是不错的,转子细长抖动小转速高,噪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论坛第一次回帖,牧田角磨机还是不错的,转子细长抖动小转速高,噪音小 ...

是啊 转子直径小 动平衡比较好 声音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自己动手维修,赞!

网友:
换向器烧坏多数负荷大导致堵转引起的,假如线圈没坏,单独换同规格的换向器就可以了,价格便宜就是换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就佩服这动手超强的达人

网友(2019-03-28):
求推荐家庭自用的角磨机、切割机

网友:
不如买国产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