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佩服寨厂的脑洞大开,来看看这款安卓T9按键老人机蓝博兴laaboo A5

楼主(2019-01-16):
前些天在翻车鱼淘的诺基亚2060双卡双待手机,卖家捆绑销售的这个安卓T9按键老人机蓝博兴laaboo A5,当时以为是普通老人机,价格也很低就拿下了。

到货试机竟然发现这老人机是安卓系统:可能说的不是很准确,后来查询资料才知道安卓系统和YUNOS还是有区别的。

硬件方面:双卡双待,移动4G512M运存,4G机身存储,可以内存卡扩展,没有wifi,没有前置摄像头,关键是T9按键,还是讯飞输入法:
只是不能安装软件,所以机身预装的一些即时通讯软件因版本太旧也不能使用:

用豌豆荚连电脑连不上,应该是驱动程序有问题,网上几乎查不到关于这个手机有用的资料,我试了在关机状态下按住左上角按键和开机键可以进安全模式,但怎么进RE没找到,估计也没有RE吧。

很佩服山寨厂商的脑洞大开。在淘宝搜索可以找到可以安装软件的安卓按键老人机,还带有wifi和前置摄像头。有机会买来尝试一下。

总体来说这款老人机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功能机看重的就是系统响应快省电死机少,这玩意整个安卓完全背离了

网友:
 这个配置如果搭载诺基亚的S40系统,可称得上老年机中的战斗机。
搭载yunos又卡又费电,厂家对目标用户的需求把握不到位。

楼主:
新论坛发帖体验报告:文字格式设置后总有一些字和通篇的文字格式不一样,怎么也改不过来。@阿睦

网友A:
功能机4G网络有什么用?下载?上网?

网友B:
我觉得最好的老人机还是智能机合适,要知道很多老人根本不会用键盘输入文字,智能机直接手写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能机4G网络有什么用?下载?上网?

诺基亚 不是复刻几部旧型号的4G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诺基亚 不是复刻几部旧型号的4G版吗?

所以很鸡肋!有几个人买的!

网友:
的確好神奇的機子

网友:
yunos就是换了个虚拟机的安卓,寨厂脑洞很大啊,安卓功能机,管用装应用可以拆了看看cpu哪家的,然后下个adb驱动,看看能不能进入调试模式,估计也给关了,只要能连上adb就有机会root,root了就可以强制安装应用了~

网友:
不拆了看看吗?很好奇啊
1:yunos应该是可以打开安装开关的
2:yunos也可以root

网友D:
我一直想找个全网通双卡4g的能变身热点的直板手机,或者有这些功能的4寸以下屏幕手机。可惜目前暂时还没找到合意的。大家有什么发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好的老人机还是智能机合适,要知道很多老人根本不会用键盘输入文字,智能机直接手写就行。 ...

还是小屏智能机或触屏功能机。
不带触屏的安卓就是脑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机4G网络有什么用?下载?上网?

关键现在很多地方联通关闭了2G基站,很多用户必须换4G手机,否则电话都没有信号,影响甚大!

网友(2019-02-16):
设置中有个“应用安装与管理”的选项,点进去,有一个”未知来源“的选项,将这个选项关闭,然后再安装应用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只能放弃了。(现在的智能功能机好像都这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诺基亚 不是复刻几部旧型号的4G版吗?

现在运营商在逐渐关闭GSM网络

网友:
支持3G/4G的功能机多数使用基于KaiOS的Feature OS,如下图这个支持WCDMA的功能机

网友:
用阿里云系统有补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想找个全网通双卡4g的能变身热点的直板手机,或者有这些功能的4寸以下屏幕手机。可惜目前暂时还没找 ...

你给某宝搜索天瞄精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