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兼职环卫工人, 捡到一个线控开关拆开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01-16):
由于喜欢电子数码之类的产品,所以养成了遇到相关产品就捡的好习惯,一直扮演兼职环卫工人为环境卫生做贡献。

今天走在路上,突然发现一个线控开关,赶紧捡起来,看着像是电热毯上的线控开关。
拆开给大家看看做工怎么样。

由两颗螺钉固定,很轻松就拆开了:

控制主板上只有几个元件,看起来很简陋:2个LED指示灯,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就靠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控制电热毯的温度,靠谱吗?

网友:
新年到了,向环卫工人敬礼,辛苦了
这个应该是算好了阻值的那种,开关切换阻值,有两档+关闭状态

网友:
电阻是给发光二极管限流的吧?实际就是2档:1档是经过整流二极管,保温档;1挡是不经过整流二极管,加热档。不知分析得对不对。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三位置,关,全压。半压。

网友:
电阻只是给LED降压用来,一档是发热丝接220   另一档是220经过个二极管半波整流用的,

网友:
三楼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
高大上的兼职

网友A:
你也不消消毒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不消消毒就拆。

垃圾佬没有洁癖

网友:
楼主不要什么都捡回来啊,好东西才捡

网友:
这是典型的电热毯控制盒

网友:
靠谱。
很成熟的方案。大量的电热毯都用这个电路。
电阻,是给LED限流的。只做状态显示之用,不参与温控管理。
开关是3个档位的。第一档,是两条线路,都断开。
第二档,是220V交流电,通过一个1N4148二极管,进入电热毯发热丝。这样,有一半的时间,电热毯里是没有电流通过的。起到低温、保温的作用。
第三档,220V的交流电,不经过任何控制,直接导通进入电热毯,发热丝在全部时间里满负荷工作,温度较高。

网友:
靠,果然靠,哈哈,大到电褥子,电热地暖,小到电吹风,小太阳,调功最省事最稳妥的就是用开关并联二极管了,这跟修充电器、电磁炉做的那串灯泡的并开关的工装是一个道理

网友:
没想到这种如此便宜的二极管用处这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