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终于把充电钻垃圾电池换了

楼主(2019-01-16):
那会买这个龙韵时候 其他大虾牌 什么割麦子什么的都是四五十 这个六十几 看中座充和包胶外壳了 用了小一年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垃圾电池不行了 中间换过一节 用了几天 下定决心买电池更换 淘宝拆机电池12一节 比电钻贵系列 然后拆了座充看了下 华能代工? 充电器为什么接的不是电池正负极?这个我不懂了

手机浏览器发帖 图片有点乱了 大家凑活看

网友A:
应该买“大红袍”,

网友B:
竟然用普通电池代替动力电池,很容易出问题,松下这种电池也就2.5A的放电,大了会明显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买“大红袍”,

那就真的要比电钻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用普通电池代替动力电池,很容易出问题,松下这种电池也就2.5A的放电,大了会明显发热 ...

一开始还能用的 用用就不行了 松下便宜啊 不买太贵的了

网友C:
电池贵了去了

网友D:
可以考虑收个废电动车电池组拆动力芯

网友E:
电动工具还是用动力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贵了去了

对啊 电池要比钻身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收个废电动车电池组拆动力芯

老哥生帮帮团了啊 恭喜  电池组不太好找  问下这个座充为什么不是充正负极 而是正极和t 负极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工具还是用动力电池吧

电池我不懂 卖家说这就是动力电 至于多少a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F:
我用索尼VTC6改。。。效果棒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真的要比电钻贵了

电池原本就占很大一部分成本,
只是这东西可以偷工减料,所以看着电钻才便宜,
你看看进口的那些,
如果频繁使用,买低端电池实际上是得不偿失,额外付出的时间成本,远高于电池成本,
实际人工每小时绝对大于10元,少浪费点时间什么都有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用点焊机就更完美了

网友(2019-02-18):
我的瞎牌也换电池了,7元左右一颗,不过包裹还在路上。

网友G:
这电池小米充电宝用过,不是动力电池,最大放点电流3.636A 属于容量型电池,用在电钻上要不了几个循环就死翘翘了,这价格还不如买三星的25R 2500mah最大支持20A放电!那个才是动力电池!

网友H:
看样子是龙韵牌的,我的16.8v的,也是一年左右坏了一个电池,后来也是用的这种拆机电池换了4个,现在一直用着,用了大半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索尼VTC6改。。。效果棒棒的

我用二手的sony VT4 动力电池换上去的 也是杠杠的比原来虾牌的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池小米充电宝用过,不是动力电池,最大放点电流3.636A 属于容量型电池,用在电钻上要不了几个循环就死 ...

这不是被卖家忽悠了吗 我评论说不是动力电池 卖家还一顿慷慨激昂私聊我说我做人有问题影响他生意 最后懒得理了 以后换一家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样子是龙韵牌的,我的16.8v的,也是一年左右坏了一个电池,后来也是用的这种拆机电池换了4个,现在一直用 ...

是龙韵的 先这么用吧 以后坏了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