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光科RSCW-N98电动剃须刀拆测电池

楼主(2019-01-16):
当年为了出差,买了个普通的电动剃须刀。主要是能充电,价格便宜。出差用,丢了也不心疼。
就是这个电动剃须刀,大约是2012年左右买的。
看看就是这个型号。

从出差洗漱包拿出来
与X21比较一下
剃须部分,左右往复式的
拆下刀网
正面
背面,有剃鬓角的
刀头
拆螺丝
揭盖
取下充电插头
细节
细节
电路板背面
电池是4/5五号电池大小的镍镉电池
与7号电池比较
电压0V
先充电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同时拿出日本原装爱老婆7号镍氢电池,准备换。里面有个标签,看来是2010年生产的
开盖情况

充电
0.15纯镍,一分而二
放电池上
点焊机充电
点好

点焊中

焊好了

楼下继续

楼主:
点好了准备换。原装电池也充好了,容量没变。
所以决定先不换,再用用看。
充好电
剃鬓角的结构
打开状态
把板子安回去
盖盖
试验
装好了

充电

网友:
谢谢分享。。。装备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A:
谢谢分享,点焊机效果真好,为嘛我的发黑呢。
阿老婆的电池牛啊
没子弹啦,明天补上

网友:
不错,可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点焊机效果真好,为嘛我的发黑呢。
阿老婆的电池牛啊
没子弹啦,明天补上 ...

变压器式的都黑

网友B:
现在往复式剃须刀不多了,估计是刀网容易坏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往复式剃须刀不多了,估计是刀网容易坏的原因

买了一个松下三刀头的 用过之后 彻底不想用旋转式的了 往复式的刮过之后和用手动剃刀的效果差不多 非常干净

网友:
电路部分比较古老,充电要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