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白光922电烙铁

楼主(2019-01-16):
收了个白光922电烙铁,通电发热芯通红,感觉不正常啊,请各位看图,请多指教指教。

网友A:
日本原装的吧,电压是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原装的吧,电压是110V的

应该是原装的,220伏。

网友A:
温度失控,一般是热电偶有问题,看看是不是可控硅有问题了,我以前936焊台,换芯时,电偶线接反了,也烧得通红,调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白光电烙铁”中“白光”的意思是什么啊?
难道是发出白光的意思,不太可能吧。

网友:
先查一下AC03可控硅的T1T2是否击穿了,我不知道这种的芯是多少V的,

网友:
4楼应该说的正确,查查是否温度失控

网友:
神龙见头不见尾,都不知道这烙铁长得什么样子的。

网友(2022-05-05):
发热没问题,温度传感器坏了,换发热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失控,一般是热电偶有问题,看看是不是可控硅有问题了,我以前936焊台,换芯时,电偶线接反了,也烧得 ...

对的,我diy t12时也犯过个错误

网友:
发热芯换错了吧?

网友:
第一次见,白光还有这样的烙铁

网友:
白光改名红光。

网友:
我之前买过一个,110v的,我开始不知道直接插了220,然后也是这个样子,接个转换器吧

网友:
我的t12正负极接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前两天做的手柄控制板,4148虚连,就一直加热发红,补焊就好了。你看一下二极管坏没坏?

网友:
420度恒温,,,温度有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