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凑热闹,用圆珠笔杆做个T12手柄

楼主(2019-01-16):
最近好多坛友在折腾T12,刚好儿子有一支写不出来的圆珠笔,利用一下,我也凑热闹做了个T12手柄:

洗发水里的软管切成合适长度:

圆珠笔中段,扩孔,刚好能穿过T12烙铁头,并卡在第一个限位环:

插线板里的铜片这样切开:

按合适长度做3个,打磨,分别做T12烙铁芯的正、负和接地:

将烙铁芯插入软管,比划好距离,按120度等角度开三个孔:

用热熔胶临时固定,难看不要紧,一会再处理:

换个角度看,铜片长出来的一点尾巴留着焊线:

套上热缩管,加热,难看的热熔胶就会均匀熔化:

这是一根miniusb数据线,用不上了,5芯中2根并为正,2根并为负,另1根接地:

套热缩管,再把线焊到铜片尾巴上:

穿入圆珠笔尾管,插烙铁芯,拧上另一截笔管:

量一下正负极阻值8.8欧:

用23.3V65W的电源7秒化锡,温度调最高时烙铁头426度:

烙铁最高温时第一限位环温度125度,已超过PMMA材质的热变形值,所以烙铁尽量不要在最高温使用:

这个是以前为了追求颜值用自动铅的笔杆做的,金属外壳,外经太细只有8mm,实际使用中手感并不好:

这个是936成品手柄,很粗,手感也不太好:

刚做的这个粗细适中,有防滑套:

都是一时兴起瞎折腾,最后常用的也只有一个

网友A:
生你不止 折腾不止

网友B:
弹片就是比较独到

网友C:
还是不错的,太细了攥着费劲,盈盈一握比较爽哈哈哈

网友D:
你不是有成品手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你不止 折腾不止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片就是比较独到

有弹片方便插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错的,太细了攥着费劲,盈盈一握比较爽哈哈哈

哈哈哈,太细了没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有成品手柄了吗

嗯,有个成品的稍稍粗了一点

网友E:
早上没子弹了,只能帮顶了。
折腾得很不错,谢谢分享,回头我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上没子弹了,只能帮顶了。
折腾得很不错,谢谢分享,回头我也试试看

没关系的,能来就非常感谢啦

网友:
用T12太大了,看我用T1做的

网友(2022-01-26):
生命在于折腾,楼主是个勤快人

网友(2022-10-02):
我也准备弄一个

网友:
我也买了二个T12准备做把烙铁用用。

网友(2023-03-12):
心动了,我也要搞一个

网友:
我做的不带插拔,直接T12去掉瓷帽焊线。然后在尾部弄一个5.5母座。
没有插拔筒。如果一定要换烙铁头,就多做几根一样的,连笔筒一起换。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