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拆到底,结果还是拆坏了

楼主(2019-01-16):
2sc3320明伟494方案电源上的,从多电压的d120,到350-12都用,别的没拆过就不知道了

楼主:
好多文字丢失了

网友:
楼主拆得很彻底呀

网友:
拆这个干嘛。。。哎。

网友:
高手这都拆

网友A:
见光之后,变电池了。你拿光源照射,测试电压看看,

网友:
还是不错的,但拆的时候小心的

网友:
芯片级拆解,高手啊~

网友:
高人,芯片级处理,大手笔啊。

网友:
这拆法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B:
电流大于15A耐压大于45OV的开关管,

2sc2651、MJE13OO9

  2SC3320

  制作材料:Si-NPN性质:开关管 (S),功率放大 (L)封装形式:直插封装极限工作电压:500V最大电流允许值:15A

  最大工作频率:<1MHZ或未知引脚数:3

可代换的型号:BUV48A,BUV48B,BUV48C,BUW13(A),2SC3451,2SC3520,2SC3844,2SC38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光之后,变电池了。你拿光源照射,测试电压看看,

光敏电阻效应可能有,光电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于15A耐压大于45OV的开关管,

2sc2651、MJE13OO9

c3998 行管,电流电压都不小,以前买过,后来发现打磨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敏电阻效应可能有,光电不知道

我小时候见过,别的师傅用3DD15开盖,串联20多个,听小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