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电池鼓包的台灯

楼主(2019-01-16):
图片调整了一下,大于5m上传不了。

电池鼓包,虑波电容开花了

这炸的有多狠,放炮了。

鼓包的电池也弄开吧,
极板貌似没有烧。

灯珠全部阵亡,
这是背面的,
正面的草帽没有拍
也全部阵亡。

网友A:
不能顺产吗还给动手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顺产吗还给动手术了

哈哈,鼓包了,不敢再充电了。

网友B:
这个只能扔掉了,好多锂电池的只要15块钱

网友C:
灯珠全黑了,哈哈哈,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扔掉了,好多锂电池的只要15块钱

是啊,这个充电也用不多久!

网友:
我的这种灯早改锂电了,不过现在也吃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全黑了,哈哈哈,还挺多的

正面近40个灯珠都黑了。

网友D:
灯珠全部阵亡,没有关闭开关就充电。外壳还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E:
这也太惨烈了吧,字数补丁

网友F:
可恶的玩意这玩意我都是改成四节镍电池串联替换铅酸电池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珠全部阵亡,没有关闭开关就充电。外壳还可以利用一下。

是的,充电时开关开着,灯珠就阵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太惨烈了吧,字数补丁

是的,全报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恶的玩意这玩意我都是改成四节镍电池串联替换铅酸电池好用多了

这个,3节就够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充电时开关开着,灯珠就阵亡!

这种电池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一年的寿命,就别考虑自行车了。另外,灯珠不太可能全部阵亡,多数是串联电路中出现几个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池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一年的寿命,就别考虑自行车了。另外,灯珠不太可能全部阵亡,多数是串联电路 ...

这些灯珠都是并联的,都是过压烧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些灯珠都是并联的,都是过压烧坏了。

那把电路板也换掉吧,看样子是个阻容降压电路,小电瓶寿命短也和他有一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把电路板也换掉吧,看样子是个阻容降压电路,小电瓶寿命短也和他有一定关系 ...

只能用壳子,开关,过段时间,用led灯条12v外置电源试试

网友:
9.9买了个类似的,到手就拆了,塞了两节18650进去加4056带放电保护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