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使用数码之家X22螺丝刀套装拆解一网络摄像头

楼主(2019-01-16):
新买的数码之家X22螺丝刀套装到货了。刀柄长度够长。下面开始拆解网络摄像头。
某多多上购买,深圳出品。品名为“小狗摇头机Y1”,焦距可能同型号不相同。使用体验还是很好。纯粹是出于好奇对其进行拆解。
产品外观如下:

wifi芯片

wifi芯片

可能是wifi天线

可能是wifi天线

镜头的长度

镜头的长度

镜头内部

镜头内部

主板

主板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该厂家的网络摄像头还是可以的。使用的是安凯方案(我手头有一款“开源”网络摄像头Lamobo-D1用的也是类似的芯片)。

手机app配合起来使用,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拆完装回去,上电,正常使用。同时,我没有把红外板的线接上,这样就不会有“烦人”的红外灯自动亮起了。
等一会我发螺丝刀套装的照片。

网友A:
怎么没看到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到螺丝刀

已补发。

网友B:
如果不插红外灯的线晚上监控会不会是一片乌黑

网友C:
这网络摄像头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插红外灯的线晚上监控会不会是一片乌黑

红外灯在这种不到100元的摄像头上基本用处不是特别大。尤其是向窗外拍摄时,户外范围太大,根本没有效果。而且如果被人发现你窗户有红外射线,这岂不是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网络摄像头做工看着还可以

做工的确不错。模块化设计。
用起来比较稳定。

网友D(2019-06-11):
用什么app链接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app链接的,楼主?

产品说明书里面有。这种app同质化比较严重。基本上内部功能都差不多。
app的名字不是很重要。这个产品某多多上才60元左右。你可以买一个回来。按照使用说明书操作一下。
不过我觉得这类产品的操作还是略显复杂。还是得简化简化。同时增加可靠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产品说明书里面有。这种app同质化比较严重。基本上内部功能都差不多。
app的名字不是很重要。这个产品某 ...

我就是有个类似的,外观一模一样,安凯ak3918e方案的,5v输入,无网口,开机一会儿会有个女声喊“hello”,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网上查说是可以用v380的app连接,但不管如何复位,都无任何提示说“热点建立完毕”等类似的话,按复位只有“嘟”一声,反正就是搜不到连不上,郁闷了好久。。。

网友:
跟我买的腾达C60+很像,腾达好处在于不用装app,直接用QQ绑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有个类似的,外观一模一样,安凯ak3918e方案的,5v输入,无网口,开机一会儿会有个女声喊“hello” ...

我的产品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应该是内部的固件出问题了。可能是有bug,或者是网络端(云端)的服务器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