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遥控门铃12v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2019-01-16):
混数码的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想改锂电,纳闷为毛用12v电池,有改过锂电池的嘛

网友:
3年了没换过电池

网友:
用不着啊,还非得12伏吗?3伏两节电池就能用很久的。

网友:
我有一个已经用了三年了,前些天有时不灵拆出来电池量了下只有7伏多了,但发现不是电压太低不能用,而是电池接触不良造成的,重装好后又正常了。

网友:
我的门铃比较费电,已经改锂电了,12/23A太费了

网友:
一般12V电池用在按钮上,发射用,貌似住楼的话,很少用自己家的门铃了

网友:
无线自发电门铃了解一下,按一下发的电足够发射一次。

网友:
时间长短取决于你家客人的多少

网友:
现在有不用电池的门铃发射器,按下去的时候会自己发电,再也不用为电池发愁!

网友(2019-02-27):
我那个门铃15年买的,里面也是12V电池,到现在都正常使用中。

网友:
买个自发电的遥控门铃,也不贵56十元

网友:
至少一年以上,实际我家那个门铃,03年到现在,只换过2次电池,现在的是第3颗,还在服役中

网友:
需要高电压啊,难道装8节 1.5v 电池?

网友(2023-12-13):
同样遇到这样的门铃,想改成3个软包锂电串联放电,并联充电。大佬们有啥方案。之前万用表改锂电很好好,用的是自锁6脚开关来改变串并联。
3个锂电的,还有这样的开关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