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根据前辈飞菜鸟讨论的T12控制板,画了个图,全插件版本的。

楼主(2019-01-16):
DIY搞贴片还是有难度的,以前干过,贴片电阻电容干啥的不好认不好测,焊接的时候稍微一抖,就被烙铁吸跑了。

今天看了前辈 飞菜鸟大师傅 画的T12的图,大家集思广益的出了个电路,有老铁也做了,可惜是贴片版本的,我琢磨着练练手,搞成插件的。这样做出来的,自己拆修也方便,测量啥得也简单,零件焊接也好搞。

板子尺寸65*40 四角开了3.2的孔,方便安装

自己抄了下电路图,希望大师傅海涵。

肯定有很多不足,大家多指导。

这个修正了,电源正负标错了。

AD16

楼主:
电位器封装请无视,3脚的,实际安装可以根据手头有的电位器改下,或者焊线出来接。
刚学AD16才几点,有不足差错的地方大家帮着看看。

网友:
还是贴片好用,体积又小,0603不难焊的,要再好焊点就0805封装的

网友:
要是有洞洞板的布线图就好了,没能力做电路板,只会焊洞洞板

楼主:
J1的VCC正 +号放错边了!!

网友:
电路板设计是双面的,再来个材料清单表,就可以开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J1的VCC正 +号放错边了!!

已经发现了,而且电路图有个交点错误,修正了。

楼主:
图纸有个交点错误,下修正了版本。

楼主:
洞洞版本的 ,孔距栅格2.54的。注意零件编号

附件是PCB图个GERBER,方便其他软件打开。

洞洞版本.rar (1.55 MB, 下载次数: 62)

网友:
C1可以拆掉,R10换10K,反应更快

网友:
都是大神 小白的我图纸都看不懂

网友:
图上是IRF540?看电路应该是P沟管。运放7脚输出不需要接反馈吗?

网友A:
双面板手工不好做,我来画个单面的
没有做成品验证,Sprint-Layout 6.0画的

补充内容 (2019-4-9 11:26):
这个图画的有问题,修改版在29楼

网友B:
大电流走线,蚊子腿一样粗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走线,蚊子腿一样粗细。。。。。

五层铜箔PCB,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走线,蚊子腿一样粗细。。。。。

哪有什么大电流,最大不过2A多点,不要没事想太多了,要拿数据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什么大电流,最大不过2A多点,不要没事想太多了,要拿数据说话。

24V供电,电流3A,这电流你说不大就不大吧。我认为14楼的布线更合理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手工不好做,我来画个单面的

没有做成品验证,Sprint-Layout 6.0画的

MOS管源极没有直接接正,而是通过R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源极没有直接接正,而是通过R9了。

还是老哥看帖仔细
重新布了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高频焊台也这么简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