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并维修摩托罗拉GM338车载电台

楼主(2019-01-16):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老HAM找我,说他收了一台摩托罗拉GM338车载电台,待机发热特别厉害,无发射。
那好吧,冲着羊肉的面子那就修修看

几天后收到好大一个包装,顺丰快递。

拿出我快递专用刀

打开,包装好结实

电源线,手咪线

天线

主机

看起来还听新

支架

pc端口

简单加电测试

开机,看看电流

电流2A多,用数控电源看是2.2A,合计30W,看来待机就要30w,完全不对。正常待机在300MA左右

好吧,先拆
机器正面,貌似挺新,。对于这种机器来说,名不副实

机器上面。机头处明显多出被翘的痕迹,说明上家拆过或者换过机头

机器背面

天线座,看到这我就怀疑了,经过我手几台338,天线座都是Q9头,这个怎么变成摩托专用头了?

PC插座,层次不齐,明显是上家拆机,没装回去。

底部没看头

快拆螺丝

拆掉支架

拿下机头,

喇叭

打磨芯片,这儿芯片不知为何不直接焊接在主板上?要转接?

主控

接下来是各个芯片

功率管

小芯片

mos

拆下排线,拿下机头
拿下上盖

拆掉螺丝拿下铝合金上盖

22合一阵亡好长时间了,只能这么对付了

心疼22合一,攒M兑换

上盖拆下,很漂亮

比日本机漂亮很多,也精密很多

主板

所谓的码片

芯片,还是芯片

防反接二极管

初级推动功放

lc后端匹配

功率比较大,用的扁铜

天线座,通过痕迹证实天线座为后换

拿下主板

主板另一面

天线座,证实天线座为后换

滤波电路

细节

细节

另外码片

逻辑芯片

芯片

电源转换模块

影评家功放

射频功放

这个不知道干嘛的

拆下的pc座子,看到排针都弯曲了。

去掉排针短路的地方,开机

开机正常,待机正常。
看来故障就是排针弯曲短路造成

安装机器回去,上电源测试

小功率发射6A,大功率9A

测试条件

经过老化,机器功能全部正常
此机待机发热严重,无发射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謝謝分享!洞拐呼叫洞妖..哈哈

网友:
CQCQCQ Here is the four district friends

网友:
摩托罗拉的这玩意可不便宜啊

网友:
怎么感觉不像正品?

网友A:
短路得很仔细才能发现了
另外那个短路的插座也是后换的?

网友:
板子很养眼!功率好大。

网友:
算功率加强版的对讲机哈

网友:
主板上那个山字对插的触点是干嘛的这个喇叭挺好玩布边抗震

网友:
那个不知道干嘛的是滤波器~

网友:
板子i比较好看,这毛病简单

网友B:
请教一下  大吉T2000   T2040-713-H01  可以改400-47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大吉T2000   T2040-713-H01  可以改400-470么?

没接触过这型号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这型号机器

    度娘了一下,终于有人放出写频方案与软件了    就差动手试试了

可惜频率:330-3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度娘了一下,终于有人放出写频方案与软件了    就差动手试试了

可惜频率:330-360 ...

这个频率有点尴尬,没划分给业余使用。现在还是专业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得很仔细才能发现了
另外那个短路的插座也是后换的?

那个是原装的,如果拆主板得先拆这个,上家安装的时候没对准就按进去了

网友C:
这个最大功率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大功率能到多少?

常规48w

网友:
漂亮的蓝版+小黄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