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个闪光灯怎么接线?

楼主(2019-01-16):
这个怎么接

网友:
看不清,不知道有没有变压器,

网友:
铝壳的是电容么?没有看到高压包

网友:
诺基亚手机拆下来的?有点像n8的

网友:
氙灯的照相效果要比LED好太多,那么小一个灯,功率可能上万瓦,LED做到1-3瓦就不错了。但电容的体积是个大问题,很难设计到手机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