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老爷子去卖废品捡回来的三样东西拆开看

楼主(2019-01-16):
   个把月前,老爷子去卖废品,临走捡了3样东西,(或者说两样),这是其中一样,很有改造潜力。这是个汽车防盗的铁将军,用它改室内的遥控接收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只是电源不在里边,有些麻烦,而车库门遥控接收盒倒是有电源,但是,往往的都是2240之类发射部分,或者301滚码之类了,不容易实现,由于很少研究那玩意,所以,对码什么的,咱甚至不如用户明白呢。
    我还是偏好固定码的这种,直观,容易改成功,这种板子的铁将军,2012年在当时的电动车门市时,改过一个了,一模一样的版型,改造也比较简单,不使用其MCU,将后缀M4换成L4的2272(这款使用的就是L4,方便,M4为点动),这样,每路就都实现锁存出,将4路输出信号送到对应的2003达林顿7阵列,驱动其4个继电器就可以了,这种适合改12V低压的电路控制,比较舒坦,也安全。

楼主:
   第二三,其实是一个上边的两样东西,空气清新机和它的点烟器线。

   清新机还有些技术含量,主要是两个双管震荡的高压组件,一个灌封的,是负离子发生器,它的一根白高压线到出风口的回形针一样的东西上,而另一个电极是红高压线顶端的毛刷一样的 碳纤维丝,两者作用,既不是拉弧,也不是感应

   个人理解为,用极化了的高压电场(一般说来,好像这毛毛电极为负压)在空气里形成近乎看不见的淡蓝紫色电晕,这种作用下,空气里边的气体的分子或者原子被电离,形成离子,从而产生了闪电后空气里那种鱼腥味的新鲜效果。

    称为负离子发生器,曾经被称为空气里的维生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各种报纸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各种电路图万变不离其宗,至今已经小40年了,仍然长盛不衰。

   与他同时期的,或者稍晚些,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山达华厂出的臭氧发生器的高压和专门的发生管出现后,这臭氧杀菌又成了家庭的一道风景线,

    果蔬消毒机,饮水机下面的那个小柜子里顶部粘住的那个扁盒子,都有它的身影,一通电,滋滋啦啦,冒着白蓝色火花,

    其实就是个密封的玻璃管中间一根针,外边裹一点金属筛子片而已。同样是高电压,这臭氧发生器是纯交流高频电压,与负离子发生器略有不同,那是脉动直流高压。

   该机另一个高压双管震荡组件是放电管,两根针密封在玻璃管里边,通电发蓝白色光

    风扇是蜗牛风扇,电路板主要是控制部分,使用了单片机,看不清是否有字。机器有3种状态,状态灯不同表现不同

   红色是关,蓝色是一个功能,品色是一种功能(可能是一块干活)记不清哪个是哪个了哈哈、

    再就是这个点烟器线,很简单,就是个电力传输高速通道,多个显示有木有电的LED。

   机器外壳的这粘手的玩意实在讨厌,这些年还特别流行这个,还得用不干胶清理喷剂帮忙,也清理不干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心烦,

楼主:
大半夜的,没人跟帖,上点点心开开胃顺道看看衡水河上的夜景,衡水老居民们说说我拍照的所在位置

网友A:
老爷子都被你带坏了,学会了捡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都被你带坏了,学会了捡垃圾

呵呵哈哈哈

网友:
2272遥控套件简单,好用,跟MCU配合,也容易。就是信号传输距离太近了,调试起来,忒麻烦。发愁。

车上的空气净化器。我一直觉得它的原理不咋明白,很有骗子的潜质。但实际玩过一个以后,觉得好神奇。的确能够迅速的压制住新车里各种塑料件浓郁的胶粘剂味。没搞清楚是臭氧的作用,还是负离子的作用。但同一批3辆车,装这个东西的那辆,显著怪味消散的早了俩多月。后悔以前拆了一个,扣里头的紫外光管去做EPROM擦除器。

说到EPROM,还是以前的垃圾摊比较实惠。去买过一张OTIS的控制板,5元钱,大半平米的面积。扣下来数十个27C512,擦了以后写上小哨兵BOOT ROM,配8029网卡当网络机房还原卡卖,小赚一笔。

外壳黏糊糊的那种东西,我也讨厌。用纸巾浸了松节油,糊上去,等个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再用信用卡刮一下,就干净了。

我正在减肥,半夜看到你放油渣食品的毒,好痛苦。

红米1代手机么?噪点很严重,但并不抖,老哥手够稳当的啊!

网友B:
这炸的啥,土豆??油条???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网友:
很好奇,这吃的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半夜的,没人跟帖,上点点心开开胃顺道看看衡水河上的夜景,衡水老居民们说说我拍照的所在位置

...

大半夜的,不睡觉,吃东西又要长肉了

网友:
来看衡水写小说,楼主有的玩,老爷子每天都给楼主带玩的

网友:
就我,就那车充线或会有用

网友C:
看到衡水师傅分享的帖子,收获不错,另外师傅做的没事看着像鸡柳,夜景使我想起了广州塔小蛮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衡水师傅分享的帖子,收获不错,另外师傅做的没事看着像鸡柳,夜景使我想起了广州塔小蛮腰! ...

看到衡水师傅分享的帖子,收获不错,另外师傅做的美食看着像鸡柳,夜景使我想起了广州塔小蛮腰!

网友:
老爷子眼光厉害啊,都是好东西。。大清早的我都看饿了

网友:
老爷子识货,人老心不老

网友:
都是好东西,老爷子挺厉害

网友:
昨天搞破坏,把一个废物发光二极管接上HID电子镇流器一会就着火了熏的我差点,我只好利用HID电子镇流器和一个机器拆下来的倍压盒产生臭氧别说哈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炸的啥,土豆??油条???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这个我们东北叫果子,每年过年时必备的小吃

网友:
没故事啊,就喜欢看来修东西的人生百态,特别是那些奇葩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