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教你DIY一只实用又好看的6S锂电平衡充电器

楼主(2019-01-16):
锂电池是现在应用最广的电池了,从蓝牙耳机到电动汽车。常用锂电单体的电压一般是4.2V(标称)的,需要高压的场合必须采用多个单体串联组成高压电池组(升压方案只适合小功率),比如常用的12V充电钻,就需要三个电池串联。在串联电路路,每个电池的内阻不同,最终会导致内阻大的电池早早累死,所以需要平衡充这种充电器来保持电池组内每个电池的电压相等,避免个别电池累死

先把要制作的平衡充原理图画一下,采用模块式设计,电路很简单,6个220V->5V电源板,6个TP4056充电管理模块,再若干导线,开关,平衡插座等组成

近一年来收集的各种5V电源板 因为选用的盒子比较小,收集的电源板又是各种形状各种尺寸,大部分都放不进去,最后又砸了个htc充电头才凑够6个
壳子来源:电话线整线盒  TZ720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2033

比划放置位置  最后定下来6块竖放,空间刚好够用

焊线,过程省略,下图是焊接好的样子

4056输出线中间的五根是共用线,它是左边4056的正极,右边4056的负极

充电器设想弄两开关,分别控制3路,只充3串电池时另外三个可以关掉省电

孔开好了,找了半天手上只有这么一个小开关,上马家杂货铺淘去

等快递的日子里不闲着,把6路先接到一个开关试机,成功亮灯

淘的开关到了

用两个,统一起见,原来的白色就不用了,

开关比划下,把引脚弯一下,与电路板预留合适的距离

后面有空间,就装个8字座,不用的时候电源线可以收起来

高压部分都接好了

安全到位的样子

通电试一下,感觉良好

上盖开孔,这是充电指示灯的孔,划线后用电钻+3.0钻头

6个孔,效果不错的

插一个led试试,刚好插到底,还能卡住

焊线,焊点烤套管

把6个指示路焊到4056小板上面,再把平衡插座小板焊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4

插个电池测试下,红灯充电

外壳开孔,小板竖放在这个位置,准备用热熔胶固定

根据坛友的建议,热熔胶可靠度不高,会有安全隐患,今天又加了隔离板并涂了704加固,704可以耐高温低温,不容易老化脱落
0.8mm的pcb空板作为绝缘隔离片

两个电池之间插入并用704固定电源板和绝缘片

弄好的样子,这下安全多了

4056后面贴铝板帮助散热

接口小板特写

指示灯打胶加固

最后看一眼,准备盒盖

标签设计一下

打印好

剪下来贴上 这盒子中间原来有标签位置

接口也要标示,一样弄个标签贴边上

底下装上橡胶脚垫

成品外观照

各角度欣赏

背面的8字电源插座

侧面的开关

分别控制3路

充电器主体重260g

加上电源线323g

准备给笔记本“ups”充电

插上 5个红灯,一个绿灯,那一路是空的

电压19.9v 充电进行中

全绿了

充电宝电压21.1v  4.2*5 刚好21v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老猪,我跟你有圆啊,难道前世有300次回目?

网友:
谢谢分享。。。。。慢慢欣赏楼主大作。。。。

网友:
怎么回事?原来系统也学会调皮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我围观不了啊。。。。。我的2、3、4楼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围观不了啊。。。。。我的2、3、4楼到哪里去了????

被系统隐藏了,点开就能看到。

网友:
做得很漂亮,6路平衡充很强大,比我买的3路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系统隐藏了,点开就能看到。

谢谢。。。。我还以为骚版偷走了。。。。。

网友:
我感觉你那开关方向的两个电源板不太安全,万一胶体松动容易短路

网友:
可以把电源板用硬线并联 起到支承作用 防止短路炸鸡

网友:
外观很完美,板子热熔胶固定?板子之间不用青壳纸隔离一下?

网友:
电源板中间可以弄几块塑料片间隔一下,提升安全性

网友:
5伏电源板只用热熔胶固定不够牢固,脱胶后太不安全了,要加强隔离。

网友:
5v电源只用一个大功率的行不行?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啊,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
好技术!实用,可靠,外观也很漂亮!

网友:
应该花了很长时间收集这么多电源

网友:
        能工巧匠!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