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遥控器按键不灵怎么办,动个小手术

楼主(2019-01-17):
叔叔家的遥控按键不灵了,拿过来要我帮忙修下

拆开酒精洗了下不管用,仔细一看导电胶老化了

怎么办,做个移植手术吧
先把老化的导电胶割掉

找个没用的遥控

拆开,割掉导电胶

准备胶水

粘好导电胶

试机,OK

搞定,收工,晚安好梦!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点赞!

网友A:
确定能粘的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能粘的牢吗?

胶水是关键!但不好粘。

网友C:
想法不错,但估计改过的效果不会太好,我之前也弄过,也就一个月就又不好用了。我的是有线电视的遥控器,回来去有线电视公司买了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水是关键!但不好粘。

确实,试了下不是特别牢固,但是也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不错,但估计改过的效果不会太好,我之前也弄过,也就一个月就又不好用了。我的是有线电视的遥控器,回 ...

嗯,下次试试补胎的胶

网友D:
不彻底,导电橡胶就这样,时间一长就老化失效,建议还是剪一小块铜箔或者铝箔胶带,把按键擦干净再粘,基本彻底解决,我就是那么修的。

网友E:
买个新遥控器不太贵啊。何必折腾?

网友:
谢谢分享,粘橡胶的胶水的确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新遥控器不太贵啊。何必折腾?

原装遥控啊,勤俭节约是美德

网友:
打孔冲+香烟纸+502,就是有味道

网友:
b7000是粘不牢硅胶的,得硅胶专用胶,至少是704

网友:
我是用这个东西,打孔器&铜箔胶带,胶带粘面也是导电的。直接从PCB上撕一小块铜皮打孔粘上去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试了下不是特别牢固,但是也不会掉

从化学方面讲,这个应该用硫化胶。没有的话,就用物理的胶,双面胶。

网友:
方法不错,修复个别按键不良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遥控啊,勤俭节约是美德

国产电器的遥控器并不比淘宝上9块包邮的质量好。我一般都淘宝上买同类遥控器替代原装使用。

网友:
铜箔胶带比较耐用,没有的话用香烟锡纸加双面胶带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彻底,导电橡胶就这样,时间一长就老化失效,建议还是剪一小块铜箔或者铝箔胶带,把按键擦干净再粘,基本 ...

我也是这么做的,过一段又掉了,粘不住,不知用什么胶水好?

网友:
遥控器上的那个按键怎么会起油呢  我修理这个都是拆开了把按键的那个大大大大的胶皮扔水里加洗涤剂洗完了,然后用铅笔往导电胶那个位置划.然后装上,能再用一段时间,不灵了再上铅笔划.同时把电路板上的擦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