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看大佬参与设计的EEVblog 121GW ( 转发他人的使用评测)

楼主(2019-01-17):
昨天终于在等待六个月后收到了EEVblog 121GW数字万用表……EEVblog在youtube上关注已经好几年了,但直到17年年底的时候,通过Youtube频道上的kickstarter宣传视频才知道他们研发生产的这款万用表。想想这么几年也在他们的频道上学了不少东西,抱着打赏主播的心态就下了单。最早kickstarter给出的出货时间是2018年3月,但由于供应链和制造上出了一些bug,出货时间也就一再推迟。直到前几天才终于收到发货通知,并在昨天收到了这款等待许久的万用表。

121GW到手也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作为目前买过最贵的手持表不投入到生产工作中怎么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呢。但考虑到DIY的成分,涉及强电部分的测试还是使用原先的商品万用表进行。而这块121GW用的最多的档位是二极管和电流测量,这也是它设计的优势所在。
说到这块表的设计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二极管测量开路电压可以在 3V 和 15V 之间切换,这非常适合测量稳压二极管以及一些LED灯串。一般万用表的开路电压基本在 2V 以下,只能用来测量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
  • 提供低电压降的电流测试。在保持10uA分辨率的情况下表内采样电阻只有0.03 欧姆,同时电压降可以显示在屏幕上方便判断。
  • 功率测量,也就是可以同时测量输入电压和电流。
  • 蓝牙连接以及使用 TF 卡的数据记录和固件升级。

除了这些特殊设计以外,精度也在设计考虑范围内。这块表提供 50,000 字的显示分辨率以及 0.05% + 5 的基础直流精度。在安全方面,由于是 UEI 提供的设计支持,在过电压以及电流防护上的设计用料还是非常扎实的。
关于这款万用表的优点就先说到这,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文章最后提供的网页链接。但既然是测评,比起罗列优点吐槽总是来得更痛快一些。下面就先列出使用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 电阻自动换挡速度较慢,特别是最大电阻档位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且在自动换挡过程中会出现一次几兆欧姆的示数。这可能是由于 50Mohm 的测试电流非常小,加上比较大的级间电容导致。从计时数据上来说,121GW 电阻测量从开路到短路自动档位切换用时在 3.5 秒左右,而 UT61e 的数据仅为 0.8 秒。
  • 在两个月的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转盘接触不良的情况。表现为转盘拧至电阻档后万用表未开机,需要左右晃动转盘才启动。
  • 每个拨盘档位的子档位设置在切换拨盘和关机后依然保留。比如说这次电阻档位设置成了二极管测量,那么下一次开机后拧到这个档位依然是二极管测量。自动量程切换设置也是同样,这次设置成了手动量程,下次启动还是手动量程。这个不能说是Bug,但和之前的使用习惯相矛盾,说不上是方便还是不方便。
  • 电容档位最小分辨率为 10pF。而 UT61e 可以分辨到 1pF,看相对示数分辨 22pF 和 30pF 还是没有问题的。
  • 由于 121GW 胶壳底部有些许弧度,当使用后盖支架立在桌子上的时候容易发生摇晃。
  • 两排按键中间的标识实际上是上面一排按键的功能,这个设计实在无法理解,两个附加功能标识都放在按键上方有问题吗…(按键见下图,蓝牙控制使用的是 1ms PEAK 按键…)

7.  开机的时候背光总是会闪一下,这种问题不是应该在驱动端加个阻容就可以解决的吗…
除此之外,在第一批发货的反馈中也出现转盘接触不良的问题,经过检查发现是不同批次电路板厚度差异导致,后通过增加垫片解决。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之前多次用 UT61e 作为比较对象。一方面是这款万用表非常经典,用的人也很多,在多个电子论坛被称为保有量最大的4位半万用表。另一方面是 UT61e 的性价比极高,300元的售价仅是 121GW 的 1/5,作为日常工作表非常合适 。当然 UT61e 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自动关机和屏幕背光不说,在整体精度和保护电路用料方面和 121GW 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前面说了这么多都是表面上看到的,实际 121GW 这款表的做工如何还要看拆解的情况。先放上两张整体的拆解图:

整体上来说 EEVBlog 121GW 这款万用表结构设计还是不错的。背面防水槽设计的很深,电池仓、保险丝及TF卡替换都很方便,表笔插座也结实耐用。保护电路方面从元件数量上就明显优胜于国产品牌。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整体电路设计的比较紧凑,保护距离偏小只能用电路板开槽的方式进行弥补。再有就是电路板背面的热熔胶比较出戏,RTC用的 32.768KHz 晶振完全可以使用贴片的封装。
下面再来看一下电路板的细节部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面对这种做工我也只能长叹一声,又一个靠谱的设计毁在了不靠谱的制造上。但再仔细一看,这设计怎么也不那么靠谱呢。很多电路板设计上的细节问题都没有注意到,感觉对不起 EEVBlog 和 UEI 的名声呢。

上图中按问题严重程度使用不同颜色框进行了标注,详细解释如下:
红色框:SMT虚焊及短路问题,这种问题正常在SMT后的AOI检测或人工检测中就应当被发现并进行返工修理。虚焊的问题在使用中并没有明显表现,短路问题根据右侧提供的芯片资料来看本身电路也是直接短路连接的,故没有影响,但作为SMT加工而言这种问题也应当被解决避免在检查过程中出现特例。
至于虚焊问题的原因可以看到虚焊的几个焊盘旁都有一个过孔,应该是背面连接了较大的地(铜)平面导致散热过快焊接温度不足导致。这个问题少数贴片厂会强行把责任推给设计者,要求使用十字焊盘进行热隔离。但这实际上是回流焊预热阶段不充分导致的,也就是炉温或传送速度设置的不合理。
洋红(紫红)框:SMT以及人工焊接中出现的锡珠、烫伤其他元件及外壳问题。虽然不会导致电路问题但会影响其生产质量评价。
橙色框:PCB设计细节问题,包括焊盘设计偏窄,以及不应该直接在焊盘下进行短路(功率管除外)。其中后者应该就是 AD8436 这块芯片焊接短路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这块板子的设计加工质量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尤其是PCBA检测方面简直漏洞百出,辜负了多年以来对 EEVBlog 的信任啊…
最后再来看一下转盘部分,之前也提到过转盘部分多次出现问题。首先看一下这两个月的磨损情况。

可以看到两个月的时间对触点本身的磨损并不算严重,但转盘外圈有明显的碎屑痕迹,应该是转盘塑料或环氧树脂垫片和外壳间摩擦产生。图中还可以看到外圈是双触点设计,但在安装过程中发现只有一个触点能接触到PCB,如下图:

经历过这一次的拆解也对之前的初创工作经历有了更深的认识,即便是 EEVBlog & UEI 这样设计经验颇多的国际企业在产品设计初期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设计生产问题,背后的管理以及方案决策过程就更不用多说了。
作为 EEVBlog 121GW Kickstarter 的支持者也非常有幸的收到了一部关于 121GW 开发历史的短片,在短片中讲述了长达2年的反复修改过程。

以上内容全部是转发网友的,仅供参考

十全十美的表难
现在的表基本都是刀位控制芯片功能和量程切换。很少直接切换被测信号。国内最滥的山寨表都不大会发生刀位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他们毕竟不是专业表厂,要不绝对不会没有基本常识( 每个弹性片上二个触电很难做到同时接触, 应该分别二条或多条来增加接触面积和可靠性)

看似很小的错误,可惜了一款爱好者期待的好表。

网友:
上千元了吧

网友:
技术都是需要沉淀的,即使照着抄也不一定能把精髓部分get到,何况是全新设计,不过TF卡存储真心不错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2.soresults.dposter

请懂英文的看看这个EEVblog 121GW

应该几个表都是在测直流毫伏电压。只有EEVblog 121GW能测?

台表也不行?

网友A:
电路图121GW EEVBlog Circuit diagram

这么会要M比呢?怎么直接发pdf呢?

这个表在悉尼应该最便宜了,300澳元以内可以买到,dave自己在甩货了。

121GW EEVBlog Circuit diagram.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121GW EEVBlog Circuit diagram

这么会要M比呢?怎么直接发pdf呢?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121GW EEVBlog Circuit diagram

这么会要M比呢?怎么直接发pdf呢?
多谢分享!

你发一个免费的百度云盘链接出来,需要的人自己去下载,这样是否可以避免下载要M币?

网友:
难得的品控帖子,收藏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细节确实有改善空间

网友:
这表是见过的宏康方案里最用心的,拨盘设计瑕不掩瑜,楼主自行更换个弹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3MDQwNzk5Mg==.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poster

请懂英文 ...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 ... mp;ts=1549975597804

不懂英文,但是我在B站中找到一个具备机翻字母的该视频。可能对于理解有一定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19488030?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source=copy_link&bbid=4D27B96A ...

谢谢
专业技术翻译更难

多看几遍会理解

网友:
看上去用料很足,但是工艺还是差一些,福禄克的工艺更胜一筹。

网友C:
这个表是多层板,可见用料还是很实在的。实际上国内的厂商认真做,也能做出来的。现在国内的仪表厂拼的是价格,能省的都省了。这些表厂实际上把自己的名声搞坏了,给人的印象这能生产低档次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是多层板,可见用料还是很实在的。实际上国内的厂商认真做,也能做出来的。现在国内的仪表厂拼的是价 ...

国内能省就省,再说表原设计也不是国内的

网友(2019-03-08):
看了这么多集感觉这表不像是戴夫参与设计,挺毛躁的,前面三位半还不错,这个扎心打脸了
模仿安捷伦的手持表,结果人家是台湾团队搞出来,用料也这么缩,这个上千的价格对比出来没有性价比

网友:
做为一款高档表,一个蓝皮电阻都没有也是醉了,PCB走线过份追求美观太方直反而不好。

网友(2019-12-30):
引用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3MDQwNzk5Mg==.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poster

请懂英文 ...

没看明白

网友:
前端与UT171一样的HY3131,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