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酷冷至尊SL600M机箱评测:清凉的垂直风道

楼主(2019-01-17):
初中物理已经教过,空气受热会膨胀上升,而机箱内部有众多发热源,内部的空气也会被这些热源加热然后上升到机箱的顶部,如果你的机箱顶部是没有开孔的话用手摸一下,你会发现机箱上部的温度会比下部热得多,所以现在许多的机箱顶部有开孔,但基本上都是采用前部入风后部和顶部出风的常规布局,从底部入风顶部出风的垂直风道设计其实更符合空气对流的原理,但采用这种设计的机箱比较少,比较经典的有银欣的乌鸦系列,现在酷冷至尊推出的SL600M机箱也是采用垂直风道的。
酷冷至尊SL600M机箱顶部和前面板均采用阳极氧化铝材质,表面采用平滑的喷砂处理工艺,这样的设计让它适合放在专业严谨的办公环境下,但它也可以安装高性能的游戏系统,它拥有优秀的垂直风道设计,并且拥有出色的散热效能,可以安装各种高发热量高性感的游戏部件,并且还有测试的降噪能力,可以随时调节机箱风扇转速,可以让你在安逸的环境中进行游戏。

酷冷至尊SL600M机箱规格
SL600M机箱的尺寸为544*242*573mm,内部容积50.6L,最大可安装318mm长的显卡,CPU处理器限高191mm,电源最大长度200mm,可安装EATX规格的主板,尺寸小于30.5*27厘米的主板都可以,机箱顶部和底部都可以安装两把200mm/140mm风扇或三个120mm风扇,由于采用垂直风道设计前部和尾部都没有风扇位,而水冷排也是安装在顶部与底部,最大都是可以安装360mm冷排,顶部冷排最大厚度为43mm,而底部理论上冷排是可以安装相当厚的冷排的,不过如果选择显卡垂直安装的时候冷排最大厚度为72mm。

外观:简洁而优雅

机箱左侧是全透的钢化玻璃,适合用来展示内部的各种RGB灯光部件

右侧则是黑色的钢板,不透明的设计可以遮挡住背部的各种走线

机箱前面板是银白色的铝合金面板,磨砂表面的质感相当好
普通机箱尾部一般都开个12cm或14cm风扇位,但采用垂直风道的SL600M机箱并没有这样做,那个位置是完全封死的,在这里开孔的话反而会影响机箱的风道设计,另外机箱留了9个水平的PCI槽位和两个垂直的槽位,而且这块PCI挡板是可以拆出来旋转90°安装的,那9个水平的槽位就会变成垂直槽位,垂直风道设计装多显卡时建议把显卡垂直安装,这样各显卡都可获取得底部送来的冷空气,单卡就没啥所谓。
左下角有一个电源线接口,这个机箱的电源并不是装在机箱底部的,而是前上方,内部有一根电源延长线用来连接电源。

机箱顶部也是铝合金面板,同时也留有透风的滤网,这是风道的出风口
底部预装了两把20cm风扇,最高转速800rpm,把空气从底部吸入然后从顶部排出,底部有个超大的可拆卸防尘网,可有效防止灰尘的吸入并且易于清理。

细节:会自动亮灯的前面板
机箱的前面板有一个USB 3.1 Gen 2 Type-C口,两个USB 3.1 Gen 1口,两个USB 3.0,前置的耳机和麦克风口,还有个风扇调速器,主要是用来控制底部两把20cm风扇转速的,打到最右侧是主板控制转速,H就是800rpm,M是600rpm,L是400rpm,此外前面板还安装了一个距离传感器,当你手接近的时候前面的四个USB接口就会亮灯,方便你在黑暗下安装与拔除USB设备,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功能的话可以安装酷冷的软件把它改成不会亮。
具体效果请看下面动图:
机箱顶部的铝面板也是可以拆下来的,可以降低顶部出风口的风阻,让热量更为顺畅的排除机箱外面,提升散热效能:

此外整个顶盖是可以拆卸的,拆卸时先得松开这个螺丝然后解开内部卡扣,拆开后可以安装风扇和冷排
机箱底部两个铝制脚架,把机箱底部提升了5.5cm,让底部风扇更好的吸风,此外上图那个把手就是用来拆卸防尘网的,拉一下就能把它抽出来。

结构:大空间垂直风道
SL600M机箱内部的空间相当开阔,左侧区域从底部到顶部没有任何遮挡,这设计就是为了降低垂直风道的风阻,让机箱内各个部件都能感受到从底部吸入的冷空气。机箱左侧有块挡板遮挡的地方,其实上方藏了电源舱,电源舱的长度是可调的,所以虽然说官方规格里面标明只能按照200mm的ATX电源,实际上更长一些的电源都可以,然而由于这个电源舱的设计所以这个机箱最长只能安装318mm长的显卡,还好比这个长度长的显卡还是少数。
机箱背部有很大的走线空间,左侧准备了理线槽,上面有三个魔术扎带,这样理线会相当的方便,而且机箱在背板上留了许多的开孔,走线就更为灵活了。
侧板上有两个2.5寸硬盘的安装位置,可以用来安装SATA口的SSD,而且靠近前面板的位置上留了走线的位置,大家不用担心SATA线和电源线怎么走的问题。
不过如果论隐秘性比较好的还是机箱背部后面这两个2.5寸硬盘安装位,旁边那块PCB则是前面板的灯光控制电路和风扇转速调节电路。
机箱上有四块这样的3.5/2.5英寸硬盘通用安装支架,而且还可以用来安装分体式水冷水泵,不过说真的位于尾部这块用起来其实有点麻烦,它的走线口在上图右上角,用到它的时候SATA线和电源线都得用比较长那种才行。

电源舱上也有一个,下方还留了走线孔

不过如果要装3.5英寸硬盘的话还是建议优先使用前面板下隐藏的这两个,它们的隐秘性最好

底部这里留了螺丝位,可以安装三个3.5英寸硬盘或分体式水冷的水泵
顶部这里由于空间的限制水冷的风扇是建议安装在面板外面的,而冷排则安装在内部,面板上留了许多的走线孔便于风扇电线穿过面板。

而且这块面板是可以整块拆下来的,你可以把水冷装好再整个装上去,相当便利

电源舱藏在档板下面,拆下挡板就能看到

电源支架也是可以整个拆下来的,装好后在装上去

上机:细节很贴心

PCI挡板位可以拆下来然后翻转90°安装,这样你就有了9个垂直安装的槽位了

翻转后的效果
机箱配备了四个这样的通用硬盘支架,可以安装3.5英寸和2.5英寸的硬盘,还可以用来安装分体式水冷的水箱和水泵,安装硬盘时其实不需要螺丝刀,用对应的螺丝加上上面的四个垫圈用手拧就可以了。

3.5英寸硬盘的安装效果

2.5英寸SSD安装效果

这个2.5英寸硬盘支架相当好用,SSD放上去后贴合得刚刚好,不用螺丝固定就卡得比较紧

安装也直接手拧上去就行了

电源舱的位置是可以随意调节的,一边是用这样的胶钉卡到对应的孔位上,另一端则是用螺丝固定

电源装上去后的效果,当然固定完电源后还得把电源舱盖盖上,这样电源就被完全藏起来了

一体式水冷的冷排和风扇分别装在顶部挡板的两侧,弄好后再固定挡板

这块挡板上面的开孔足够风扇的电源线和灯光控制线通过

底部的过线槽开得比较比较宽,可以让很多的线通过,而且这个设计也有助于控制线的走向

实际装机效果

盖上玻璃后

顶部使用带灯风扇的话灯光会从网罩上露出了

散热测试
测试平台使用Intel Core i9-9900K处理器,搭配酷冷至尊冰神ML240RS RGB一体式水冷,内存是芝奇的皇家戟 DDR4-3200 8GB*2,显卡是华硕ROG STRIX GTX 2080 Ti O11G GAMING,主板是华硕ROG M11F,机箱风扇就两把原本就装在底部的20cm入风风扇,顶部则由水冷的两把12cm风扇抽出。
测试方法:我们的机箱散热测试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烤机压力测试,游戏压力测试以及待机状态测试。烤机压力测试我们通过同时运行AIDA 64 FPU和3DMark Fire Strike项目,令CPU和显卡达到满载状态,烤机时间持续10分钟;游戏压力测试则运行3DMark Fire Strike压力测试,持续时间10分钟左右;待机测试开机静置30分钟,记录CPU平均温度以及显卡最高温度。
烤机测试时Core i9-9900K八个核心平均温度为85℃,对i9-9900K来说表现已经算好了,GPU温度则稳定在65℃;模拟游戏压力测试的10分钟Fire Strike情景中,CPU的温度也就63℃,GPU最高到68℃,游戏情景散热表现良好;待机的情况下,CPU和GPU的温度都在正常范围,这个就不多说了。总的来说,垂直风道的SL600M的散热性能可以用优秀来形容。
                                              总结
酷冷至尊SL600M是目前市场上少有的采用垂直风道机箱,散热设计相当的优秀,垂直风道的它用少量的风扇就能做到极佳的散热效果,而且它的PCI挡板可以倒转来安装,这样在使用多显卡的时候就可以把显卡垂直安装,垂直风道设计再加上显卡垂直安装,这样可以让每张显卡都可以获得较好的入风条件,唯一一个小缺憾就是显卡垂直安装时显卡就得这样挂着,机箱配件里没有提供垂直安装的支架和延长线,得用户自己另行购买。
机箱的前面板也是一个亮点,有距离感应器的前面板在你手接近时会自动亮起,使你在黑暗中可以看清楚USB接口的位置,另外前面板上有风扇调速器,可以立即的改变风扇转速,你可以一键静音或一键提升散热效能。
机箱的整体设计对走线相当的友好,各个地方都留了足够的过线孔,背部留了一整条的理线槽,让你可以把各种线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而且大量的硬盘位都是采用隐藏式设计的,电源位也是隐藏式的,所以稍微弄一下就可以让机箱正面变得相当整洁。
酷冷至尊SL600M这个漂亮的铝面板测透机箱售价为1599元,虽然不算便宜但是它无论外观和内在的设计都相当优秀,我觉得它值这个价。
√ 优点:
·垂直风道设计
·支持E-ATX板型主板
·全透式钢化玻璃侧板
·隐藏式的银盘架和电源网便于理线的设计
·会自动亮灯的前面板
·可翻转安装的PCI槽位
X 缺点:
·显卡垂直安装用的延长线要额外购买而且没有显卡垂直安装用的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