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ahma双电池插卡收音机

楼主(2019-01-17):
邻居老大爷有一个收音机说收台少,让我给修一下,今天早上有空给拆开看看。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经验学到了,木分了,只能友情帮顶咯

网友:
模块化的收音机给

网友:
楼主好人,这种东东一般人都不修的。楼主帮助老人,善!!!

网友:
都是集成电路的了。

网友(2019-06-02):
楼主,请展示一下喇叭,看看是内磁还是外磁!

网友:
换了个晶振就好了?

网友(2020-07-11):
这种用LED数码管机器不多了,还是买液晶屏比较实惠好用

网友(2024-01-30):
看晶振大小不一样,是同型号的吗,手里的也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收音机上的基本都一样,换一下试试,这个晶振频率不准就会出现收台少或收不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