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详拆论坛兑换的欧司朗低发热款2W LED灯珠,有意外发现!

楼主(2019-01-17):
论坛兑换了拖洗把的3W LED灯珠和欧司朗低发热款2W LED灯珠
拖洗把的以前应该发过,这次详细拆解欧司朗这颗2W灯珠,顺便又来得瑟微距

没想到折腾过程中竟然有意外发现!!!
有什么发现呢?看偶慢慢道来

欧司朗兑换了两份简介:
德国原装进口,纯金丝焊接,低发热款,正向压降:2.8-4.0V,正向电流:500mA,色温:4000-4500K,最大亮度:约90LM
适合室内照明、路面照明、手电、汽车摩托照明,几乎囊括所有照明应用

编带

灯珠不算小

正面,带透镜

底面
中心带散热底座

侧面

正面看灯芯比较小,应该是透镜的原因

撬下透镜

塑料的
材质估计是PMMA,就是常说的亚克力、有机玻璃

只有中心凹陷部分参与改变光路

再看主角
芯片变大了哈

特写
不要怀疑,左边亮闪闪、黄灿灿的就是金子
主芯片目测尺寸约为1.2x1.2,焊接在底座上
表面黄色是涂覆的荧光粉

边上小黑点是反向并联的齐纳二级管(原理图见下图)
话说偶怀疑实际是TVS管
它用来吸收正向尖峰电压,防止主LED芯片瞬时过载失效

透镜和灯珠之间是透明软胶,有点像硅凝胶
只有外圈有,灯珠俩芯片上没有,应该是防尘用的

不要急,意外发现在楼下

楼主:
意外发现就要来到了

继续测试
底座与灯珠阳极引脚是相通的

LED灯珠正向压降

电流小,只能对比参考用

VC890C+的二极管档能点亮它

特写

降低曝光看灯芯

反向测试齐纳管的压降

你没看错,齐纳管真的发光了!!!

红艳艳的光从小小芯片里透出来

这么多年,从没发现玻封稳压管有这样的特性,TVS一般都是塑封的,发不发光偶不知道

装上透镜发光的样子

到时找到合适的铝基板,再测试灯珠相关参数

不知道有木有坛友发现过这个现象,偶是没见过,感觉比较新奇!
貌似可以做一些特别点的应用来玩

网友A:
保护二极管也能点亮了,当双色灯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辛苦樓主了。

不辛苦,这次偶又积累经验了!

网友:
装反提示用????!??

网友:
90lm应该是每瓦光效吧!保护管发光真的是新发现

网友:
厉害了啊,纯金丝反向还能发光,谢谢分享
没子弹啦,牙膏挤不出来咯

网友:
单节18650无需驱动吧?

网友:
好玩,有意思,支持了!

网友:
 反接时角落里有个元件发出了红光

网友:
还真没这么玩过,头次见

网友:
这灯珠准备用来做啥?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发现呢。

网友:
这个灯珠,损坏率不低,我diy了几个灯,用的就是osram这种灯珠,当1W用,坏了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二极管也能点亮了,当双色灯用吧

真的很奇怪哈,齐纳管和LED都不是同一种材料,也许欧司朗这个用的保护芯片特别
坐等木版送牙膏来

网友:
头一次见到红光的齐纳管,可能是装反提示。以前听说过无级LED,是两颗一样的核心一正一反。

楼主:
哦,估计你来的时候2楼还没上图,现在已经更新好了,欢迎再次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