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博HT113C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简评改9999加温度(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三)

楼主(2019-01-17):
华博HABOTEST HT113C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简评改9999加温度(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三):
前言:
这是《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第三篇文章,按说应该与前两篇一样发到旧版论坛的,但为了长久打算,思虑再三还是发到了新版论坛。近一段时间迷上了数字万用表尤其是改9999(从某角度来书其实就相当于电脑CPU超频,把保留的潜能释放出来就可以不花钱或花很少的钱以提高万用表的档次),经过检索学习论坛的相关文章(同时也羡慕坛友的成功修改)并恶补相关知识,再综合其他有关资料大致了总结了下数字万用表改9999至少需要满足的几个要求:

1、主芯片是宏康HY12P66、梦科DTM0660和 DM1106等单片机主控或其他兼容型号的主控,因为只有这些型号的芯片资料数据是公开的,才具备修改前提。
2、必须具备外置存储器,没有外置存储器就没有办法修改设定。
3、自动量程且功能齐全,除了必有的电压电流电阻外电容频率也缺一不可,因为这两个档位自行增添时需要对电路进行改造,无法做到无损DIY会影响未来的保修。而温度档可有可无,毕竟用处不大且可以很方便的添加而不需要改动什么电路。
4、LCD显示屏具备修改的基础,也就是可以完整4位显示8888,若只能显示1999或3999则无法进行改造。

虽然坛友成功修改案例的已知型号不少,但大多数的价格都不算太便宜,且仅仅局限于几个所谓“名牌”里,选择余地太小加上又不想要胜利VC921那样的没有先天不足的阉割货。个人认为没有电流档的“万用表”不能叫做万用表。毕竟电流测量是万用表的基本功能,没有电流档是致命缺陷。再加上它作为
廉价入门型号,为了降低成本,用料一般,虽然它价格不贵也不予考虑,性价比太差。为了找到一款价格便宜功能齐全且可以改9999的自动量程万用表(不考虑VC890\UT890这样的手动量程表,这类表价格虽然也不贵,但厂家为了拉开产品的市场定位,普遍在功能和做工上大幅缩水,实在不值得选购。另外自从用上了自动量程以后,习惯早已成自然,再也不想回去用手动量程了),煞费苦心找寻了好久。市面上万用表型号是很多,可绝大多数型号因为缺乏相应资料(不公开所用芯片型号,又缺乏拆机资料)而不敢随意下手。之前也曾因此跟风买了一个优仪高UA9233E,虽然价格确实便宜(只花了43元),功能也挺多(电容频率温度都有),而且LCD屏幕还可以4位9999显示,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使用的杭州晶华的SD7501(软封为SD7890)这种廉价方案,且没有外置存储器,完全不具备任何修改的可能,再加上存在一些其他的缺点,感觉比较鸡肋,详见我发的:所谓性价比极品万用表~优仪高UA9233E自动挡万用表深度拆解分析  。

经历此次失败后,继续查找资料、咨询厂家、联系客服,经过反复筛选,最后选出了几个型号,分别购买了这几个型号的产品,回来都一一进行了拆解和实验,之一请参见:价廉物也美?——南京天宇T21D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并简评(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一)之二请参见:芯优频响好?——福仪FY76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改9999加温度(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二),此贴则是其中之三(未来可能还有第四、第五,敬请期待)。

温馨提示:因本人仅是业余爱好者,既非专业人士,更非商家,也没见过啥世面,见识浅薄,发帖纯属私人观感,本帖所有内容仅供参考!又因条件有限、能力一般,加上发帖仓促,本文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也请各位看官手下留情且慢拍砖,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如有不妥请各位坛友多担待!

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三——
华博HT113C,无德无能,无福享受免费赠品,只得择廉价于某多多自费购入(俗话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短。若是拿免费试用的进行所谓评测怎么会客观?恐怕只能当作软文广告吧)。

郑重声明:本帖所有内容仅是个人使用体验,并非购物推荐。请坛友理性选择,不要盲目跟风!另外请不要随意点击他人发的链接,购买要谨慎,风险需自担!!!!!!!!!!!

——有感于某些坛友的发言

相关阅读:实践出真知,事实胜于雄辩,与dayibalang君商榷华博HT113C相关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10

华博官方提供的详细参数:

陆公放翁有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了能详细了解它的实际情况以及内部做工,也为了检查下是否可以改9999,就将它彻底拆解以便能一探究竟。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按照惯例先奉上高清照片吧,可是全网首拆,都是从来别人没发过的哦!

第一部分:开箱及拆机

中性包装盒的正面和背面,注意:标签所示华博官网截至目前依然无法打开,不知为何。

盒子上的型号标签

包装盒内部情况,需要注意包装盒比较薄,强度也不太高。

万用表以及所有附件

与名片的大小对照,基本可以知晓体积相对还算小巧。

前部设计有常见的NCV探头和照明LED,LED虽然亮度不高、效果一般,但在某些时候确实还挺有用。

附带的表笔带有保护套,质地也还比较柔软,做工中规中矩,明显优于之前评测的南京天宇T21D所附带表笔,与福仪FY76的基本相当。

自带的两节7号电池,不知名品牌的碱性电池。

背部支架相对比较粗壮,且具有相当强度,可以打开较大角度

拆下电池仓盖板就可以看到它仅仅使用2节7号电池供电,比普通9V叠层电池方便多了;电池盖固定螺母同样是铜螺母

护套背面设计有表笔固定槽,不仅厚而且比较紧加上包裹很严实,拆下来并不容易,需用较大力气方能拆除,稍不注意就会将护套撕裂。

未安装电池前的万用表含护套重量达到212g,已经超过福仪FY76装好电池后的总重(204g)。

表笔去掉保护套后的重量,58g

护套重量,64g,(大大超过福仪FY76的40g,说明护套的确比较厚实)

安装好电池的万用表本体(包含护套)并加上表笔的总重,也就是实际旅行重量,294g,相对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接下楼(1)

楼主:
接上楼

第二部分 简单测试

1、屏幕效果以及可视角度

开机瞬间抓拍到的LCD屏幕可以显示的全部显示内容,可以看到屏幕是全4位显示的,而且预留有温度单位符号,为下一步改9999增加温度测量带来可能。

LCD显示屏斜下方日常使用的角度下可视角度不错,字体清晰美观。

LCD显示屏屏幕斜上方可视角度要差一些,与先前测量的福仪FY76相当,比南京天宇T21D好一些。

LCD显示屏屏幕左右两侧可视角度不错。

开启背光后的可视角度略有下降,基本还可以接受。

2、耗电情况,均为默认使用2节7号电池3V供电下测试的结果:

常用的电压档待机时电流约1.1mA,电流档功耗基本也是如此,因功耗很小不用担心2节7号电池的使用寿命,不会像某些达到数十mA的耗电的存在尴尬的待机时间问题。

通断档待机时电流,约1.6mA

通断档短接表笔点亮绿色指示灯蜂鸣器长鸣时电流,约25.8mA

频率档待机时电流,约0.7mA

电阻档待机时电流,约1.3mA

电容档待机时电流,约0.8mA

NCV档待机时电流,约1.5mA

开启LCD屏幕背光时电流,约6.2mA,电流不大,开启背光后的屏幕亮度均匀性还不错,不过出厂仅设定为10秒即自动关闭稍显短些。

开启前置照明LED (短按开启LCD屏幕背光,长按开启前置照明LED,而且都是可以独立控制的),电流约5.5mA,前置照明LED的亮度比较低,虽然省电但实用性一般。

同时开启LCD屏幕背光和前置照明LED,电流约9.2mA

3、内阻以及开路电压电流

电压档内阻约11MΩ,众所周知理论上电压档内阻越大越好,一般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档内阻都在10MΩ以上,换个角度来说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档内阻不应小于10MΩ。

mV电压档内阻约20MΩ

频率档内阻约10MΩ。

通断档的开路电压约1V

通断档的短路电流约0.55mA

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约3.2V,点亮各种LED没有压力。

电阻档的开路电压约0.5V

4、测量速度

电阻档短接表笔后正常显示读数(小阻值电阻自动切换量程)所需时间约2s左右

电容档测量1500μF电容正常读数所需时间约7秒

5、测量精度

测量MAX6341输出的4.096V基准电压时的测量结果(偶尔是4.101V读数),以此计算此表的电压档精度大约是0.006/4.096*100≈0.1465%,也就是0 .15%左右的精度,好于标称值(因测量环境温度仅5°C左右,测量误差难免较大,结果仅供参考)。其他如电流、电阻、电容等因缺乏相应测试基准就不测试了。其实这种单片机架构的万用表,分压电阻和取样电阻精度足够的前提下,只要厂家生产时认真校准过的精度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因为没有电位器和可调电阻,基本是一次校准终身受益,不会像以前那种因使用时间增加电位器和可调电阻阻值改变而影响精度。当然,如果有更好的基准,完全可以自行二次校准(校准方法待续)。

6、频率档的实测:

同一个电路板和6MHz晶振,使用同样的表笔,同样标称频率档10MHz的40元左右自动档万用表采用同样测试方法测量同一个测试点的结果。此表的读数明显小于其他型号,不知为何。

好多单片机架构万用表的频率档不串联电容就无法读取任何含有直流成分非标准波形的频率,比如电脑主板上边的PWM供电电路就无法正常测量,测试如下:

测试点具有约300KHz的脉冲波形

此表基本可以正常读取,说明可以适应这种含有大量直流成分的脉冲波形。

接下楼(2)

楼主:
接上楼

第三部分 详拆分析

外壳的仅4枚固定螺丝,拆下即可打开后盖

后盖比较厚实,质地也还不错。

内部电路板全貌,电池仓与PCB电路板采用弹性接触,没有多余连线方便维护。

电路板丝印有板号和版本

U1主芯片,牛屎芯(两滩,还是复合型牛屎哦),具体型号咨询厂家无果(告知为保密信息,无法提供),不得而知。但经过仔细对照,发现主控板电路与下图所示常见的香港梦科DTM0660的典型应用电路图非常相似,应属同一系列的兼容芯片,具备修改9999的可能。

晶振X1,频率应为4MHz,已经用焊接加以固定;U2 T24C02A,常见的2K bit串行存储器,万用表的设置信息都存储在它里边,改9999就是对它的数据进行编辑;晶振与T24C02A预留有CAL校准跳线,直接短接就能进入CAL校准模式。

8脚IC U3 无丝印,根据电路分析为LCD背光LED的控制IC;Q3,丝印J3Y,也就是常见的小功率NPN三极管8050,作为LCD背光LED驱动管;BL为LCD背光LED。

Q1、Q2 丝印为Y1,也就是常见的NPN小功率三极管8050,起过压保护作用。

WL是前侧照明LED,采用普通白色发光二极管,亮度一般般Q4、Q5、Q6、Q7,丝印都是J3Y,也就是常见的小功率NPN三极管8050,分别作为前侧照明LED驱动、蜂鸣器驱动、NCV和通断用红绿复合LED指示灯的驱动;旁边NCV感应探头焊接有金属天线。

R6\R5\R4\R3\R2(R1)等作为基本档位电压档的分压和输入电阻,分别对应DTM0660典型应用图中的R1\R2\R3\R5\R6,由DTM0660的说明书可知:分压电阻的精度决定着各量程的测量精度。而此表采用的是0.25%精度的5色环精密电阻,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量程的精度。

贴片二级管丝印M7,是常见的整流管IN4007,组成电流档的保护电路,以防止电流档误测高电压时将主芯片烧毁;R8和R9是电流档的取样电阻(实测采用的是图中第一种电流测量方案,即图中的R14和R15)。它们对电流档的测量精度有决定性影响。此表的R8和R9分别采用的是99Ω的0.25%精度5色环精密电阻和0.99Ω的0.25%精度5色环精密电阻,精度不错,不过R9的功率偏小,若改9999显示后用mA档测量电流时,电流最大将达到1A,将超过此电阻的最大承受功率,建议更换为更大功率的电阻。

另外,此表将规格书中0.01Ω的康铜丝电阻R13改成0.005Ω的1%精度功率贴片电阻(R7),这样虽可以降低成本,但对10A档精度是否有影响尚待检验(电路板留有康铜丝电阻的焊位,说明初始设计是采用康铜丝电阻的,总觉得贴片电阻不如康铜丝电阻可靠耐用)。

F1和F2为两个陶瓷封装保险管,规格是630mA/250V和10A/250V的,分别作为mA档和10A电流档的过流保护。若改9999显示而不更换F1为1A的保险管,不可测量超过630mA的电流,以免将F1熔断。

拆下电路板6个固定螺丝将电路板与外壳分离,可见表笔插座结构简单,不知使用日久是否会接触不良

电路板背面除了两个PTC和NCV LED指示灯并无其他元件

各功能按键均有相应的标记

功能键与引脚矩阵对应关系

                        23                  24

14                MAX              HOLD

VSS               BL/WL            FUNC

暂未发现其他引脚的定义。

开关档位开关的焊盘,比较规矩且涂有润滑脂,也没有发现能被V片磨损到的连接线,不用担心时间长了连接线被磨断。

换挡V片比较简单,采用的是双组交叉使用模式,需注意拨盘中V片安装位置。

拨盘结构比较简单,采用常见的双钢珠加弹簧定位模式,定位装置设计在拨盘上,涂有少量润滑脂,手感轻便定位准确。

4个功能开关按钮是连体的,做工尚可,尚不清楚按钮字迹和导电橡胶触电的耐久性。

前部的NCV感应和照明LED透镜是可以拆卸的独立组件。

所有零件的全家福合影。

接下楼(3)

楼主:
接上楼

第四部分 改9999、增加温度裆以及校准方法

经过上楼的拆解并对照相关资料,发现此表的主控板电路与梦科DTM0660的典型应用图很相似,应该也是同一系列的芯片。同时可以看出此万用表具备外置存储器,自动量程且功能也比较齐全,且LCD显示屏也可以完整4位显示8888,说明此万用表基本具备修改9999的能力。既然具备修改潜力,那就直接修改下好了。

因为24c02存储器的周围空间宽裕,也为了不影响日后保修,不需要把24c02存储器拆下,直接用烧录夹子接到CH341编程器就可以读写24c02的内容。

顺利读出24c02存储器的内容(档位开关不能在OFF档),修改前一定要备份下,因为里面有万用表的出厂校准数据,一旦丢失就会导致万用表出现各种故障。附件是备份的存储数据。

根据DTM0660的说明书相关资料

修改9999需要将存储数据12H和13H改成0F 27(存储器中数据是前后倒置的,实际是270F,十进制就是9999),同时还要将换挡下限同步修改,也就是需要把14H和15H改成D4 03(实际是03D4,十进制就是980。其实改成960-998都是没有问题的,不建议离999太近,要适当保留一定误差空间,以免因为临界值误差而反复自动切换档位,电阻档尤甚)。

而根据DTM0660的说明书相关资料

修改存储数据FBH就可以修改自动关机时间(本机是0F,15分钟后自动关机),同时修改FCH就能修改LCD屏幕背光LED自动关闭的时间(本机是0A,10秒后自动关闭背光,因时间过短,拟改成30
,也就是改成1E)。

修改后

改好后直接将数据写入24C02并校验通过,再开机即可成功显示9999,屏幕背光也可以30秒关闭了,附件是修改好的数据文件:

增加测量温度功能的前提是具备相应的电路,然后再修改24c02中的内容以进行相应的设定。
先看下DTM0660的说明书中测温电路典型如图:

说明书中比较接近此电路的的档位是频率测量了,如图:

虽然频率/占空比档位都多接入J2和J2`,但因C5隔直通交,理论上不会对温度测量有什么影响(经实验也确实证明没有影响)。此表的频率档虽已经有频率、占空比两个功能定义,改后当拨到频率档,按一下FUNC可切换成占空比,再按一下
FUNC便可切换成温度测量功能,使用操作都非常方便。况且,只有测量温度时才需要连接温度探头,其他时候也没有影响,那么频率档就是合适的选择了,决定测温功能就加在频率档了。
电路问题解决后还需要修改24C02数据,根据说明书中的测量功能设定代码和功能选择设置

综合实际数据分析即可得知:若想在频率档增加温度测量功能,就需要将温度测量(摄氏度)代码13H
添加到频率测量功能代码12H所在列,添加具体位置就在12(Hz/%)的下面。这样将拨盘拨到频率档再按FUNC选择功能按钮就会在%后面增加一个摄氏温度测量功能(若需要华氏温度测量功能,可于同列13下面再添加15代码,添加后按
FUNC即可再增加一个华氏度温度测量功能)。

修改好后数据如图

检查无误后再将数据写入24C02并校验通过,再开机就有了温度测量功能了,附件是修改好的数据文件:

温度档的校准

根据芯片说明书上载明的校准流程和方法,本机的校正大致如下:先将电路板CAL跳线短接,然后开机拧到电阻档,待屏幕显示CAL并进入自检校准模式(屏幕显示一些变化的字符),
按SELECT按钮两次开始进入校准,按SELECT按钮可以依次电压—电阻—电容—温度各档循环,HOLD键减小数值,MAX键增加数值,具体校准方法可参见芯片说明书。(注意:在没有相应基准的前提下,不要随意进行电压电阻电容的校准)
切换到温度校正,将显示数值调到当前环境温度值,当前温度可以参考其它万用表和温度计的数值,设置好以后,将
电路板CAL跳线拆除,退出校准模式再重新上电后可正常测试。
因为没有精确的温度测量基准,只能大致校准(温度档也不太需要很高的精度,聊胜于无吧)。

实际上只要按着FUNC按钮开机即可关闭自动关机功能。

实践出真知,事实胜于雄辩,与dayibalang君商榷华博HT113C相关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10

end(4)

网友A:
赶上直播了?看样子是来申精了

网友:
又来一篇精彩大作

HY12P66主控好像没看见

网友B:
楼主是实惠的人,介绍的都是性价很高的表

此方案各家生产都差不多(个人感觉多个品牌或许多是一家生产的)

此方案的电阻挡开路,各档都是1V。 最高二档用10M内阻的表测出只有一半。可用硅三极管手指短路bc极估测放大能力(说明大于0.65V)

楼主:
这芯片不出意外就是HY12P66的定制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了?看样子是来申精了

七千字,上百张高清图片,历时数日方才完成的用心作品,就是奔着精华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实惠的人,介绍的都是性价很高的表

此方案各家生产都差不多(个人感觉多个品牌或许多是一家生产的) ...

此方案并非DTM0660 ,虽然很相似,但几个按键的相关引脚定义与典型应用图中完全不同,本想找到real和range,把不常用的MAX改成range的,但经过逐个测试也没有发现这两个按键的相关引脚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的刷表教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改的好,改后,准备怒准

网友:
很详细很详细的刷表教程,这个厉害!

网友:
这么多表处理一个改好的给我吧

网友:
楼主辛苦,谢谢分享,对这表没劲,那牛屎拉的太随便了,第一感觉厂家就没用心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怎么看出vc921用的分压电阻很差的。就因为是贴片?不知道楼主是否知道0805贴片0.1% 5ppm/℃的已经不算什么了。楼主文章看起来写了不少,可惜深度不足

网友:
优利德ut71E是什么主控,测量范围也是4000最高,能改吗?
另外安捷伦的U1282不错,期待楼主拆解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怎么看出vc921用的分压电阻很差的。就因为是贴片?不知道楼主是否知道0805贴片0.1% 5ppm/℃的已 ...

高规格的精密贴片电阻是有没错,关键是有没有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