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制作ZVS感应加热复活T12后续,继续复活T12,高清图

楼主(2019-01-17):
完成制作ZVS感应加热就网上淘了几个936头子,

收到就马不停蹄的玩起来

先切割,其实这几支并没有穿孔,但是原来的头子不好意思,全换了

焊接

打磨

试机,效果很好,我温度调的低点,毅然化锡流畅

继续切割,废了一个,这个切了有点多,废了,可惜了

所有下面就少切点,

焊条,老虎钳夹一下,再搬断

焊好几个,打磨好,因为之前切割坏了一个,所有之后就切的少了点,就导致焊接接触面有纹,但是并不影响使用,效果很好

和原装比比

感觉还不够,再去淘几个T12去,关键是便宜啊,先买几个备用,一辈子也用不完

怎么样啊,有没有感兴趣的,如有需要免费帮焊接,不提供t12和头子

网友A:
优秀文章,没分了,友情帮顶。
切多了就把里面弄断路了吧,可惜,
要不把坏掉的那根纵向切开看看里面啥结构,给大伙涨涨知识啊
现在T12二手头子啥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优秀文章,没分了,友情帮顶。
切多了就把里面弄断路了吧,可惜,
要不把坏掉的那根纵向切开看看里面啥结构 ...

切开的以前有坛友拆过,自己搜索看看就去知道了,结构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开的以前有坛友拆过,自己搜索看看就去知道了,结构很简单,

搜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C:
貌似中间有沟不太美观,应该多放点焊料挤出后包围在四周填充好缝隙然后打磨后效果应该就很好了。穿孔二手头子淘宝上最低好像是2.5一支,泰安小董卖的,不知道楼主在哪买的多少钱一支

网友:
搞这么多是要送坛友吗?还没回血晚点加分

网友D:
对于你说的不平。
给你画个示意图  ,你看看我的是怎么解决的。为了不被论坛水印挡住关键部位。重新传一张吧。

t12截取的时候,留0.5mm的样子。936截取后。刀头型号不同,可能直径要比t12截取的横截面大一小圈。
就会出现你的样子。我的处理方法是,把t12留下的0.5mm长度的侧面也打磨,磷铜融化后会粘附整个t12的梯形面。
最后打磨掉多余的磷铜后,就会形成比较宽的焊缝。如我上图所示,黑色填充部分。
这样能做到直径不减小,增大导热面积,增加焊料堆积,抗氧化能力更强。

这张看的很清楚。很宽的焊缝。这就是磷铜填充的效果。
供你参考。继续提升焊接水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于你说的不平。
给你画个示意图  ,你看看我的是怎么解决的。为了不被论坛水印挡住关键部位。重新传一张 ...

你这个效果真的是堪称完美,看得出是费了一番心思的,顺便请教下如果不用铜管,直接用电线里的铜线做加热线圈能否焊T12?如果可以的话铜线选多粗的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效果真的是堪称完美,看得出是费了一番心思的,顺便请教下如果不用铜管,直接用电线里的铜线做加热 ...

可以,长度没要求,根据你电源自己尝试。匝数多了,功率就小,发现融不了焊料,减匝数就行。前提电源功率足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长度没要求,根据你电源自己尝试。匝数多了,功率就小,发现融不了焊料,减匝数就行。前提电源功率 ...

多粗的线合适呢,1.5平的铜线可以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粗的线合适呢,1.5平的铜线可以么?

1.5平太细了,
这个粗点才好用,高频情况下,趋肤效应明显,电流都是从表皮走的。所以铜管效果是最好。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铜管可以用水冷降温。
建议你用4平方及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平太细了,
这个粗点才好用,高频情况下,趋肤效应明显,电流都是从表皮走的。所以铜管效果是最好。当 ...

原来如此,那我去买点铜管,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中间有沟不太美观,应该多放点焊料挤出后包围在四周填充好缝隙然后打磨后效果应该就很好了。穿孔二手头 ...

我是以前买的1.8,成色很好,现在也涨到2.5了,我还想买几根,准备在你说的这家买,我在这家买过几次东西了,至于中间放多焊料,边上没有打磨,焊料不易粘连,打磨了就露铜了,这样不好,就是不怎么好看,其实也不在意,照片拍的太清楚,所有太明显,正常看还可以,而且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你说的不平。
给你画个示意图  ,你看看我的是怎么解决的。为了不被论坛水印挡住关键部位。重新传一张 ...

这个好,还没有学到大师的精华,谢谢指点

网友:
搞这么多用的过来吗?如果需要可以给我两根帮你用。

网友E:
可是那个ZVS也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那个ZVS也不便宜啊

我本打算自己做,可是手上没材料,淘宝看了看要好几家才能买齐,光运费都要十几块了,而成品才20包邮,索性买成品算了

网友:
很好的创意。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国产头子也不错啊,我用了两年也没露铜

网友:
看样子像欠点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