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显卡2处引脚孔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9-01-17):
C799  L527    能插什么东西啊  ?

2个怀孕的FZ79 1500 6.3V   前面的FZ79是什么意思?  要对应的才能用?

网友A:
可以配不同规格的电容

网友:
电解电容引脚孔

网友:
假固态,假固态

网友:
那是插电解电容的

网友:
应当是插电容的。

网友:
這是廠家預留的電解電容的焊盤孔位。
為了節省成本,就沒有安裝上了。

另外,下面的兩個假固態爆胎了:(

楼主:
厂家预留的那2个我可以焊接2个电解电容上去吗?  如果可以 焊接多大的电容

怎么看出就是假固态电容了    不都是电解电容嘛?

网友:
两个相连的焊盘是为了适应不同引脚间距的电容。

网友B:
可有可无的东西,何必添上去。折腾一番,多个故障隐患么?
另外,那个爆浆的,是固态电容外观的普通电解电容。所以被说成是假。从原理上说,普通的电解电容有电解液,有爆开的危险,所只要体积够大,顶壳上,都会打个十字形的冲压槽,内压过大的时候,从这里爆开泄压。而固态电容是平顶子的,做成这样,爆开的时候,就没准从哪里炸开。硬铝壳其实更危险了。

网友:
牌子说一下,下次不买这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预留的那2个我可以焊接2个电解电容上去吗?  如果可以 焊接多大的电容

普通电解电容是有个塑料套的,固态没有。上面的选择耐压大于16v下面的耐压大于6.3v容量嘛越大越好。

网友:
有腿距不一般宽的电容,所以,预留电容孔的时候,都有富余,适合粗细不同的电容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有可无的东西,何必添上去。折腾一番,多个故障隐患么?
另外,那个爆浆的,是固态电容外观的普通电解电 ...

这种上面一般有一个浅浅的K字母形冲压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配不同规格的电容

正解!!!

楼主:
回答没有说到重点上  我知道电解电容有就算一样大的标值形状规格大小的 不一样

我是问你能不能把下面2个6.3V的去掉   焊接2个新的6.3V  到上面2个空位置上
这在是问题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