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电梯上的五方对讲机,并询音频信号是怎么传递的?

楼主(2019-01-17):
最近遇到个电梯上用的五方对讲系统副机,反应说通话时声音太小,拆掉他分析电路

对讲机主控是UTC34018的,通过24脚的可调电阻调整音量,不过在这个电路中对音量影响不大。
另外,分析电路时对这个对讲机的音频信号传递路径产生了疑惑:
看介绍说是音频信号是通过+12V传进来的,进行分离后交34018放大,然后通过SPK输出。但是这个对讲机中+12V直接进了34018的VCC脚,而34018的音频输入脚居然是接的Mic,也就是说本地通过Mic接受的信号通过34018放大后由SPK播放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是修电梯的,有两条信号线和两条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修电梯的,有两条信号线和两条电源线

这个对讲机对外接四条线,两条接报警按钮,另外两条是电源线,所以局端的音频信号只可能通过+12V来传递啊

楼主:
答10655188:这种对讲机超级简单,里面只有一张电路板、一个喇叭、一个麦克风,电路板只有这一面有元器件,另一面全是焊点

网友(2024-08-24):
分立元件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