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EKO新功智能电热水壶拆修

楼主(2019-01-17):
(图片)

楼主:
继续继续了

网友:
做工很高端

网友:
竟然板子都没做防水

网友A:
看似很高端,做工很一般。

网友:
優秀文章,竟然有单片机,高级货.

网友(2020-08-19):
有单片机算好了,可惜电路板是裸露了

网友B(2021-01-16):
隔膜损坏是不是会底部漏水?或者抽上来的水很少?

网友(2022-07-03):
巧了  我是壶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烧水壶是玻璃的摔碎了淘宝上买个壶要一百多 现在手中正好有个半自动的水壶想利用上  现但是把半自动壶的引脚接线接好后,能检测出水的温度,但是继电器吸合上2秒钟就释放,并报EL的故障码  测半自动壶的加热盘,温控器都正常,并且和耦合器接触正常,网上搜了这个故障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
我在淘宝里转了一圈发现有卖家介绍说半自动壶和全自动壶的温控探头不一样  难道我这个半自动壶用在全自动机器上不能用的原因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很高端,做工很一般。

做工很不错了  从塑料上下盖,还有电路板元器件上 甩不知名品牌几条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膜损坏是不是会底部漏水?或者抽上来的水很少?

是的 常见故障就是漏水和吸力减小 电机烧掉的没遇到过

网友:
有看到的朋友们请指点一下 全自动壶就是放上去按下开关,加水臂会自动转到水壶上方加水,加完转到原位后开始烧水  半自动的需要把加水臂手动搬到水壶上方加水,加完自动烧水

网友:
一个烧水壶,不要太复杂哦

网友:
有点腐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