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新站火狐浏览器上传图片错误!Server (IO) Error

楼主(2019-01-17):
选择上传后提示如下错误:浏览器版本64.0.2 (64 位)

Server (IO) Error

网友A:
一般是网络不好造成,我也用这个版本的火狐浏览器,目前还没有碰到过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网络不好造成,我也用这个版本的火狐浏览器,目前还没有碰到过此问题。 ...

我又试了一下,我用Microsoft Edge浏览器上传是可以成功的。有截图,但是图片点击不能插入。用Microsoft Edge如果在帖子里点击回复——点击插入图片的按钮弹出的路径选择窗口有乱码,因为插不了图,所以没法传图了。如果想了解可以加我qq 281190508

网友A:
可以用手机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手机浏览器试试

上传成功和乱码的图片。

楼主:
火狐的报错。

网友:
点击浏览器地址栏的锁型图标,选择允许FLASH 运行
乱码是你电脑环境编码的问题,网站用的是UTF8国际通用编码

楼主:
第一次登录我都会检查https站点的权限,这个flash是开的。

楼主:
乱码的问题也能确定使用的是utf8的编码

网友A:
你的连接怎么有不安全提示?我查了下,这两个帖子都是绿色锁型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连接怎么有不安全提示?我查了下,这两个帖子都是绿色锁型图标

安全连接应该是自签名证书的问题吧!

网友A:
除非帖子里有外链图片,否则全站都是绿色小锁:

网友B:
 为什么楼主能访问https://bbs.mydigit.cn

网友A:
晕死,我还没注意呢,只看小锁了。
楼主你看下是否修改过电脑hosts文件?或者是被运营商劫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楼主能访问https://bbs.mydigit.cn ?

新站不都是通过https来才能访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我还没注意呢,只看小锁了。
楼主你看下是否修改过电脑hosts文件?或者是被运营商劫持了?

是的我也奇怪,只有https能访问到新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帖子里有外链图片,否则全站都是绿色小锁:

我看这个连接也是http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站不都是通过https来才能访问吗?

 大家是通过 https://www.mydigit.cnhttp://bbs.mydigit.cn 来访问新旧站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是通过 https://www.mydigit.cn 或 http://bbs.mydigit.cn 来访问新旧站点的。 ...

我试了一下,发现如下:
www..mydigit.cn访问会跳转https的连接,连接到的新站。
用bbs.mydigit.cn还是访问的老站。

https://bbs.mydigit.cn也能访问到新站,这个应该是服务端配置的问题了吧!

楼主:
现在是这样:
我用https://www.mydigit.cn访问用户火狐就正常了。
https://bbs.mydigit.cn   访问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