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妖怪航嘉电源的维修(HuntKey HK380-16FP)

楼主(2019-01-17):
机房购买了一批联想机器,同一型号的,几年后超过质保期了。出现不能开机,确定是电源损坏。打开机箱傻眼了,居然用的是诡异的14脚接口电源,市面上很少见,一次坏了3个。先自己修修看吧!型号是HK380-16FP,让人想起了空客A380.呵呵

接口是这种很诡异的非标准接口,我就讨厌这个,不通用。

电源电路用料还不错,挺豪华的,就是采用了没见过的cm6800芯片+as339p电路。cm6800差点让我误以为是CPU。电路原理图没有,元件多,感觉很复杂,跑电路水平太差,背面还印刷了文字,电路走向很难看清楚。就不跑电路了。

电源表现为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说明主电路是好的,说明后级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先测后级的开关电路和整流元件,第一次判断失误,把整个后级散热片和两个整流管HBR2010E都拆了。最后发现是后级整流管MBR2100损坏,用万用表把后级所有的二极管等半导体都测一遍,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就是这个元件出现短路:

用神器测试:标准的短路了。

很不幸的是,没有这个型号,就用FR157替换了。把散热片和HBR2010E装回发生了悲剧,不知弄错哪里了,电源脸5vSB绿色都没了。
不甘心,又拆一个同样的电源,表现故障一样,这次直接用FR157替换MBR2100,成功了,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了。这算是修好了吧。下学期上机试试看。

现在问几个问题:
1、MBR2100好像是肖特基二极管,FR157是快速恢复二极管,这两个参数相差不大,称呼却不一样,能长期互换吗?从参数看是电流不一样,除此以外其它还有什么区别?
2、第一个被我弄死的电源还有什么好的办法修复?这电路图谁能提供一份?三个电源里面有两个是几乎没用过的,就这么坏了。找不到原因。红圈的位置就是替换后的FR157,这个应该是通病,谁有这个电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图片少了点。。。

网友A:
肖特基不能用快恢复代替,压降不同。

假如是5V输出用的肖特基,你用快恢复代换了,5V本身只是效率降低,发热加大;但是其他组电压会飙升,12V可能变成18V,且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不能用快恢复代替,压降不同。

假如是5V输出用的肖特基,你用快恢复代换了,5V本身只是效率降低,发 ...

谢谢,有时间从再买元件,换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航嘉电源,也是这个二极管坏了

这个坏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电源用料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航嘉电源,也是这个二极管坏了

什么型号的?我们用的品牌机要么是长城的,要么是航嘉的,一直都还可以的。其它的也有,但不多。

网友:
倍量电池怎么样?耐用吗?

网友:
这款电源用料还是可以的啊,以前也用过,现在用戴尔的电源。

网友C:
        原来帮同事修过一个电源,也是这个型号管子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应没有配件更换,后来用贴片SS34加焊管脚,完美替换。

网友(2019-05-20):
引用 网友C:
原来帮同事修过一个电源,也是这个型号管子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应没有配件更换,后来用贴片SS34加 ...

高手,邦了我大忙了,同样问题,按你的办法解决了

网友:
肖特基可以看成低正向压降的超快恢复管,额定电流下的正向压降只有0.3-0.5伏,用于低压大电流整流,如果功耗不是很大(看样子也就是1-3A的塑封管),用快恢复管是可以代替的。

网友:
这个肖特基损坏是这类电源的通病~

网友(2019-07-18):
MBR2100 为100V2A,我一般是直接上RL207 ,700V2A的

网友:
这个二极管特爱坏,好几个电源都这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