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路遥功放RC970BX前后级功放声音失真

楼主(2019-01-17):
故障描述:接上音源后声音失真严重
检修过程:1、分别测试前后级声音确认故障所在位置为前级
                  2、怀疑为滤波电容和电位器失效,把电容拆下更换无异常,把电位器短接后无变化。
                 3、检查电路板,发现在滤波电容下方的稳压二极管有脏污现象,开机测试电路工作点,
                       发现正负电压不对称,负压端为零伏,而正压端为18V,有异常,测试周边相关元
                       件,发现18V稳压二极管已经击穿短路,尝试更换后试音正常,检修完毕。

故障很简单,在数码之家做个记录,也是一个经验总结吧。记忆不是那么好,久了总会忘记。
感谢数码之家提供此平台。

网友:
感谢分享,多发点。

网友A:
为啥用18V稳压管而不用7818和7918?

楼主(2019-04-18):
引用 网友A:
为啥用18V稳压管而不用7818和7918?

原机要求